[电脑] 树莓派加持!山寨迷你笔记本“脱胎换骨”改装升级

楼主(2020-04-24):
前文指路:拆了个“某视购物”的山寨迷你“笔记本电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526 (出处: 数码之家)

前几天找出来一台2008年电视购物买来的山寨上网本(传说中的AIPC电脑),性能实在太差了,WindowsCE5.0兼容性与可玩性较低,因此准备进行升级(其实是脱胎换骨了),这就是本次改装的主角

原机主板如下,CPU性能极差,但纠正之前帖子中的一个bug,该机CPU主频266MHz,检测软件异常识别为了12MHz,其实ARM9在12MHz想跑起来winCE5.0并支持USB、上网和800*480 彩色显示基本上不太可能

原机主板可升级余地很小,且搞不到BSP支持包,因此初步考虑如下:
1.主控板采用树莓派3A+并超频或采用树莓派4B+,或者香橙派
2.存储器采用EMMC改装的microSD卡,比一般卡快一些
3.USB采用HUB扩展(1阔4)并加强电源供应
4.采用DSC(Dynamic System Controler)芯片(类似FPGA)作为原机键盘和鼠标左右键、触摸板的驱动并将信号转化为标准USB模式
5.将原机屏幕通过TTL转LVDS再转HDMI以连接树莓派/香橙派
6.加装电源模块,电池保留
7. 原来的主板收藏,暂不修改(算是留下自己一段IT之路的黑历史)
8.原机LED指示灯加装电阻后接至树莓派GPIO,编写程序后直接驱动

欢迎大家交流讨论其他改造方案,本项目主要是使该电脑独立实现流畅的办公、上网、音视频播放、Arduino/linux开发的功能

//====================华丽的分割线==========================//

(由于快递原因,部分零部件未到,业余DIY,更新稍慢,但不会坑/鸽)

next

楼主:
后续来了!这几天有些事,耽搁了,抱歉啦!

本次改装的核心板:树莓派3A+,CPU和3B+相同,体积迷你很多,就是内存有点小(此处有坑,后面会详细讲到),如下图

注意:由于机内环境比较密闭且CPU需要超频,强烈推荐安装散热片,那种几毛钱的晶体管散热器也可以使用(需要稍微加工以下),最好是紫铜的,这里安装了个铝片的,基本够用

英国原装进口哦,其实国内组装的也不赖

英国原装进口哦,其实国内组装的也不赖

附上树莓派3A+、3B+的性能参数:
树莓派3代A+参数如下:1.4GHz 64位四核ARM Cortex-A53 CPU512MB LPDDR2 SDRAM双频802.11ac无线局域网和蓝牙4.2/BLE改进的USB大容量存储启动改善的散热管理

树莓派3代B+参数如下:1.4GHz 64位4核 ARM Cortex-A53 CPU双频 802.11ac 无线网卡和蓝牙 4.2更快的以太网(千兆以太网 over USB 2.0)1G LPDDR2PoE 支持(Power-over-Ethernet,with PoE HAT)改进 PXE 网络与 USB 大容量存储启动

放在机内看下,大小刚刚好,右边的是屏幕驱动板,键盘驱动模块安装在机器前缘C壳下面了

此处讲到树莓派3A+内存的问题,通过产品性能参数对比,可明显看到,3A+比3B+内存小了一半,此时如果按照一般针对3B+或3B的教程上安排显存128~256MB,运行内存会明显不够,开机后出现存储器读写灯常亮(此时运存不足,会拿TF卡做虚拟内存),机器反应慢、假死而且严重影响TF卡寿命(跟固态硬盘一个道理),经过实验,如果分辨率小于1366*768的话,推荐显存32~50MB,高分辨率推荐64MB~100MB,尽量不要超过128MB,此外存储卡一定要快,那种MP3、MP4里面用的低速卡尽量别用,不然会很难受,反应慢半拍(树莓派专用卡、高速卡某宝一搜一大堆,目前行情大约1元/GB,太便宜的可能是扩容卡,这个需要注意,本人吃过扩容卡的亏)。

next

楼主:
机器改装篇:

既然是脱胎换骨的大改造,就需要对原机器进行一次大手术,首先移除原机主板、电池、屏幕控制卡(这台机器就在屏幕里面)

原机电池,接线处很草率,绝缘不够好,感觉太危险了,先拆开,修复好以备后用

接下来,将主板在纸上描绘出轮廓,方便对比新安装的组件,避免尺寸问题影响操作(如果是自己DIY制造主板,推荐按照原机主板大小、空位、IO口位置设计制造)

屏幕AB壳拆开,拿掉原来的控制板

注意红圈处接线,这个屏幕的背光线是单独的,经测量全亮度时电压12V,正常模式10V,节电模式8.2V,与新配置的驱动板LED背光单元电压基本一致,直接延长接线(约20cm备用)接至相应端口即可,该屏幕型号AT070VW01,60pinTTL电平,使用转接板转换为50pin,并延长排线(注意机壳处开一个缝隙,把排线引出来,以不随意晃动但可以移动为准,避免夹断排线)

安装好新的驱动板,并组装好其他组件,如上图
此时发现一个问题,由于改动机内结构,机器下部重心前移,打开屏幕时容易倾倒,因此在电池仓安装两个配重,用了两块原来做实验的紫铜板充当重物(小铁片、铅块都可以代用)

顺便就屏幕调节板也按在里面了,我这次买的屏幕驱动板带存储器,只要设置好了就不需要每次都按动这些按钮去调整了,放在里面备用即可

安装完上述组件,发现一个大BUG,键盘没有地方安装了,厚了2mm,因此去找了一块我机器人项目上的“仿真电子皮肤评估板”,大小差不多,准备重新写一下点位映射关系,改造成触摸键盘(当然手感啥的就别指望了,完全没有键程了),然后面上贴一个键盘贴纸,这样方便区分不同的按键
贴纸用PS画好了,就像这样
(屏幕上看会有一些偏色,这里使用的CMYK配色,方便打印)

next

网友:
是CMYK模式哦

楼主:
不下心打错了,实在抱歉

网友:
这改造是个大工程啊,确实是脱胎换骨

网友:
就是只留个壳子和屏了。

网友:
空间还算充足,TF卡改装成TF转EMMC吧,稳定便宜,速度也还可以接受

楼主:
机器改装篇:

既然是脱胎换骨的大改造,就需要对原机器进行一次大手术,首先移除原机主板、电池、屏幕控制卡 ...
五一节期间帮家里面打扫卫生,修理电器,就是油烟机、电风扇、电磁炉一类的东西清灰清洗,稍微耽搁了一些,,今天得空,跟大家分享一下后续的DIY过程

下面进入正题:

浏览器打开数码之家网页

网友(2020-05-28):
终于变成高级玩具了

网友A:
楼主弄好eMMC改SD卡没有,我弄的eMMC改SD卡,烧入系统无法启动,树莓派3b,4b都试过,全部启动失败。(orangepi zero有个例外:我下了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内核是Linux 3.x,另一个是Linux 4.x,内核3.x版本能正常开机启动,4.x根本开不起来)我怀疑是Linux内核底层对SD协议和MMC卡协议不兼容导致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好eMMC改SD卡没有,我弄的eMMC改SD卡,烧入系统无法启动,树莓派3b,4b都试过,全部启动失败。(orange ...

EMMC可以转接成MMC/SD协议,不是用到全部电极,不过转换后速度平平,另外就是检查焊接和芯片质量,我是用的库存全新片做的,完全没问题(EMMC支持EMMC协议、SD或MMC协议、SPI协议,传输速度依次降低),此外要注意芯片电平与板子兼容,不然可能烧卡或者不识别

网友B(2020-08-06):
哈哈哈,这个电脑别人几年前送我一个,开箱打开玩了一下就一直放在那吃灰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个电脑别人几年前送我一个,开箱打开玩了一下就一直放在那吃灰 ...

要不。。。。。考虑考虑不要吃灰  譬如 送我  哈哈哈好

网友(2022-04-22):
玩玩不错,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
树莓派是个不错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