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卡西欧电子琴Casio CT-450拆解打理维修

楼主(2020-04-24):
这两天老想学习弹电子琴,本人是零基础,只认得简谱数字,其它都不懂不会。非常羡慕那些会弹琴、弹吉它的小青年,真有艺术范,一直想成为那样的人,知道这行非常难入门。
前天在网上看了一些教学视频,想练练,家里有一台古董级别的电子琴,三十多年前的产品了,幸运的是能响,但有毛病,像我们这些会修理手艺的人是不会放过一丝瑕疵,必需修好心里才爽,真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台电子琴是卡西欧Casio CT-450,先看图欣赏一下内部。
我叫不上名字,就不解释了。

电源板

CASIO 4欧喇叭

电路连接的软铜敷线都是用海棉包着,年数多了,一摸就掉渣渣,很烦很脏,还生怕把线弄断,小心的很。

生产日期怪怪的,1962年的电源板,1987年的壳子,不一致,看上图的芯片上的应该是1987年左右吧。

-----------------

维修项一:琴键最右边两个不会响

琴键由几块板组成,中间是软铜敷板连接。看电路上的二极管应该是矩阵开关。

毛病不大,就是导电橡胶脏了,擦擦就好了。

----------------

维修项二:和弦开关打开后左边半边琴键按着不响

还是开关脏了,细砂纸磨磨就好了。

---------------

维修项三:节奏和音色(名称是否对?)选择按键好多都不起作用。

比着大小高低买了二十多个小按键开关全部更换,换了一两个小时,真难啊。

通电,听到了节奏和伴奏音乐,真好听。

--------------------------

维修项四:鼓开关DRUMS(名称是否对?)清洁。

推动开关侧面有个钢珠,推起来能感觉是否到位。

------------------

维修项五:伴奏和节奏音量电位器,主音量电位器更换。

经过上面几个维修,基本能用了,就是音量滑动时有杂音,有时不响,酒精擦擦也不行,观察内部的碳膜已经消失殆尽,手里没有这种,也不值古再网购,就用同阻值的旋转式的电位器更换,反正是老机器了,不嫌难看,能用就行。

10K阻值

伴奏和节奏音量电位器

左右声道两个电位器

热熔胶粘上,挺美的。

---------------------

成品欣赏:

英文不懂,查网络,纸胶写上中文粘上,美的很。

-------------------

插上电,来几个哆来咪试试,没让我失望,最让我高兴的是节奏和伴奏的音乐很好听,以前从没响过,一听忘不掉。
也不知道能学会不会,年龄大了,手指硬,难度很大的,我努力吧(不敢高声语,没底气)!!!
-------------------
编辑这篇文章花了两个小时,不容易呀,多多打分吧!!

全文完

网友:
电路板上用了无数跳线,也不用双面电路板。

楼主:
生怕顺序乱,结果还是乱了,不好意思啦各位。

网友A:
生产日期怪怪的,1962年的电源板,1987年的壳子,不一致,看上图的芯片上的应该是1987年左右吧。

620723 是日本昭和62年(即公元1987年),所以与外壳日期是一致的。“昭和”是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在位使用的年号,为日本第246个年号,使用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是日本各年号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合共64年。

网友:
62年不是公历年份,是昭和62年,也就是1987年。楼主这电子琴是初期产品,原装进口的啊,后续就改在国内组装了,人工成本低啊,当然整机配件还是日本进口。我家有一台,看面板功能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单喇叭的,应该是CT系列相似型号。80年代末一千多元还是有点肉疼的,记得是几个月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吧。

网友:
好古老的东东,比我岁数都大

网友:
昭和62就是1987年 昭和后是平成然后是令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723 是日本昭和62年(即公元1987年),所以与外壳日期是一致的。“昭和”是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在位使 ...

你厉害,知识丰富。
我当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是日本年份,没有细究。

网友:
87年的卡西欧,做工真好。还有特色的板间焊接线,钢板键盘骨架。
入门的话还是选个 有力度的61键,卡西欧的CTK3388,便宜好用,
闲鱼上有400元带包装的包邮,可能是京东的外包装破损,退货的之类的货。

网友:
控两个电位器,这样破坏了外观。后来的670,650,都比楼主这款先进点。

网友(2020-06-27):
当年的高级货了,现在看起来也挺高大上了!!

网友(2020-11-11):
楼主好细心,手艺也不错

网友B(2021-01-13):
楼主我有一个ct780开机电源灯亮都通电就是没有声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问怎么修?

网友:
玩玩乐器很好的,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个ct780开机电源灯亮都通电就是没有声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问怎么修? ...

这种也是老型号了吧,年数很多了,参考我的文章,先查电位器,碳膜估计都没有了,所以无电阻,不会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也是老型号了吧,年数很多了,参考我的文章,先查电位器,碳膜估计都没有了,所以无电阻,不会响。 ...

哦谢谢,我一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C:
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现在练的怎么样,这琴放到现在太落后了,买个二手琴不错

网友:
这个电子琴不错,朋友也有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现在练的怎么样,这琴放到现在太落后了,买个二手琴不错 ...

不行啊,年龄大了手生,不会左右手一块弹,老是笨,放置了好久了。只是享受修理的过程,哈哈。

网友(2021-04-17):
昭和62年是公元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