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6 TH58TEG9U2JBADE 120G固态量产问题

楼主(2020-04-24):
找不到FLASH型号,不知道是怎么解决,我用过了能找到的开卡工具,都没有这个内存,随便选了自动识别的FLASH型号,就提示闪存不合适,希望大神能指教下

网友A:
这板子真好,想收一个。。。哈哈,话说这个错误如果工具没问题预测选3,就是不参考并且跳过原厂坏块试试,如果过了再选1,你的参考RDT坏块(预测2)肯定是不行的,当然这招只能解决40%的问题盘和80%的棒子系(三星,HY)盘,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换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真好,想收一个。。。哈哈,话说这个错误如果工具没问题预测选3,就是不参考并且跳过原厂坏块试试,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答疑,短接ROM 预测选0-3都试过一遍没有通过 刚才发现CH/CE表不大对劲

网友B:
CH0少了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只能开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0少了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只能开一半了

能看出那个闪存颗粒? 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