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ONDA平板电脑,系统更新出了问题

楼主(2020-04-25):
弱弱地问一句:平板电脑可以在这里讨论吗?
一台ONDA平板电脑,系统更新出了问题。只有两个按键:电源和音量(勉强可以算三个);只有两个插口:耳机和平时用于充电达到USB口。
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人。
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你是不是想问怎么进去刷机模式?

网友:
无责任推荐死马当活马医。盲刷。

楼主:
原来是win10,使用系统更新以后坏了。现在开机后不能到窗口界面。复原点没有,最后一次正常启动丢失,完全重置也失败。
能进dos界面,而且能读U盘。但是不能执行U盘上的程序。有一个地方需要载入wiin10的img映像。还没有找到适合的。
开机能进入BIOS设置,但只能在首页用音量键上下操作,其他的统统做不了。
还没打算刷机,要刷机也必须能操作。现在是没什么能操作的,开机连上USB键盘也不能操作。想求教:谁知道还有什么操作办法?
我现在的打算:第一步寻找另外一个USB键盘试试,如果能在BIOS中设置从U盘启动,就都好办了。
如果换键盘还不行,就只好找另外一台win10电脑做个img,在它要img的地方从U盘给它。但是这一步如果再失败,很可能就要彻底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