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度表 动图

楼主(2020-04-25):
一束鲜花

网友A:
宿舍用的似乎是第一种。原理细节看不懂,也搞不懂为什么会朝一边转。

网友:
中学物理里就有这个基本原理方面的知识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宿舍用的似乎是第一种。原理细节看不懂,也搞不懂为什么会朝一边转。

电流方向(一三孔对调)变了就反转。

网友:
楼主是想科普还是暗示什么

网友:
进出口对调会反转,当年偷电的方法。

网友(2022-06-15):
左侧射线型电度表,常见于西欧国家设计的电度表。右侧切线型电度表,其铁芯结构称为“正切分离式”,我国制造的单相电度表及三相电度表多采用此种结构。还有一类是全封闭式铁芯结构,常见于美国制造的电度表,我国山东省青岛电度表厂,潍坊电表厂,菏泽仪表厂以及承德电表厂,蚌埠电表厂生产的DD10型单相电度表,上海红旗电器厂(后上海第五电表厂)设计的DD17型(半封闭式铁芯,算作一种变形);上海东风电表厂、苏州电表厂等生产的DD14型均是全封闭式铁芯结构,此外过去使用的上海电度表厂生产的DB系列标准电度表也是全封闭式铁芯。全封闭式铁芯的优点就是轻负载特性优秀,计量特性较为平坦,启动灵敏度高,工作磁通均匀,不会产生分离式铁芯容易发生的“电流潜动”现象,但是全封闭铁芯消耗材料较大,铁芯硅钢片只能是整块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