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自己焊接的功放板连接JBL的8欧姆的吸顶音箱没声音

楼主(2020-04-25):
烦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JBL是定额电压版的吸顶音箱,用功放板连接之后声音感觉出不来一样,功放板电源口刚插上时1-2秒声音正常也很大,1-2秒之后声音就一点一点下降约变越小,最终就会是滋啦滋啦感觉就和人嗓子沙哑一样出不来声音,但还有滋啦滋啦的声音,请大神能告诉我是哪的事,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故障让我想起了儿时卡带机电池要没电的感觉

网友B:
如果是定压喇叭,把阻抗变压器拆了再接上。

楼主:
我直接跳过了但是还是一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故障让我想起了儿时卡带机电池要没电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感觉,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如果没有自激发热的话,电源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D:
先断开功放和喇叭连接线,用万用表测喇叭阻抗,然后用一节1.5v电池短暂接喇叭,看喇叭发声没有,初步判断喇叭没有故障再检查功放。

网友E:
供电正常吗?播放声音的情况下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自激发热的话,电源可能也有问题

主板说明上说输入电压5-19v我用的12v1a的我也怀疑是不是电源的是推不动他,但是为什么一上来声音正常声音也大1-2秒后就声音越来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断开功放和喇叭连接线,用万用表测喇叭阻抗,然后用一节1.5v电池短暂接喇叭,看喇叭发声没有,初步判断喇 ...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喇叭烧了就不有声音了可是一上来声音很正常声音也大1-2秒钟之后就慢慢的声音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定压喇叭,把阻抗变压器拆了再接上。

我试了声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吗?播放声音的情况下电压多少

没试我一会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F:
看看你那个2030和散热片做绝缘了没有  不做绝缘 烧运放 运放烧了 就是这种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那个2030和散热片做绝缘了没有  不做绝缘 烧运放 运放烧了 就是这种表现 ...

即使没有运放 2030也要和散热片做绝缘

网友:
以前搞过用双电源的,,我记得TDA2030,最低电压是+_6V,,,,

网友:
正常响1~2秒,看是电源问题。你把万用表接在电源端,测量看看电源电压的变化情况。

网友:
喇叭 电源 功放ic 一级级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