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改可调求助

楼主(2020-04-25):
有一个3845一个tl431一个光耦

网友:
你这个闹哪样,说得不明不白的,难道想改充电器吗?如果是改充电器电压那就很简单,用一个适当的可调电阻替换掉原上偏或是下偏,就可以小幅度调节,这样成本很低,但是不能大幅度调整,因为这样简单修改还是需要考虑输出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