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长虹50液晶电视,换全部背光灯条

楼主(2020-04-25):
今天,维修一台50寸的长虹液晶电视,故障是开机,出现图像3秒后黑屏。看样子,可能是背光的问题。由于屏幕比较大,铺到床上拆机。

网友A:
去掉双面胶用螺丝安装导热会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双面胶用螺丝安装导热会更好吧

买来就是贴好胶的,要撕下去太麻烦了

网友B:
大屏的最怕拆屏了,稍不注意FPC就会有所损伤。楼主厉害了!测灯的那个盒子是什么?LED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的最怕拆屏了,稍不注意FPC就会有所损伤。楼主厉害了!测灯的那个盒子是什么?LED驱动? ...

LED灯条测试仪

网友:
学习一下,我还没有拆过呢

网友C:
请问LCD的可以改成LED么?家里的BOE还是以前的LCD,至今都不坏,就是太耗电了,不知能否改成LED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LCD的可以改成LED么?家里的BOE还是以前的LCD,至今都不坏,就是太耗电了,不知能否改成LED背光? ...

可以的,连背光驱动一起改了就是了。

网友:
估计新条也没有安装孔吧?

网友D:
直接换灯珠不是更香吗?20元100粒包邮的欧司朗led灯珠一换解忧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灯珠不是更香吗?20元100粒包邮的欧司朗led灯珠一换解忧愁!

全换太费劲,只换坏的过几天还得死

网友:
        好手艺,我可不敢换这个。
宣传的led寿命5万小时,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出现坏灯珠的情况。我的电视,背光我一般调节在50%,不敢80%以上看电视。担心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全换太费劲,只换坏的过几天还得死

几块钱买个ptc发热片,换LED灯珠的神器,我上次一个TCL50寸的液晶电视,只坏了几个灯珠,为了消除隐患无论好坏54个灯珠全换,半个小时左右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买个ptc发热片,换LED灯珠的神器,我上次一个TCL50寸的液晶电视,只坏了几个灯珠,为了消除隐患无 ...

兄台用什么胶粘透镜,效果如何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换太费劲,只换坏的过几天还得死

是的,全换最好

网友:
见识了,大屏原来都在背面,我还以为跟电脑显示器一样在边上呢!

网友:
自己动手,要多加小心屏幕,太大了容易磕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用什么胶粘透镜,效果如何速度怎么样?

705透明硅胶!效果非常好,用ptc发热板取、焊LED灯珠又快又好!

网友:
板子小的可怜啊 我冠捷代工的飞利浦55 电源板比笔记本电脑还大 主板也不小 还有低音炮 后背满满当当的 这个太空了 侧发光的我换了几个坏的灯珠用 目前还没坏

网友(2022-06-12):
屏幕有点暗,是不是背光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