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业余新人,拆修一个五羊本田LED尾灯。赚点M币下载东西!!!

楼主(2020-04-25):
新人第一帖!希望大家多多加M,
非专业人士,单靠一双手,一把烙铁,一个万能表。

自家两轮的电路出故障,电路短路烧了几个灯,保险丝也烧了。
最后检查电路发现是改的“天使眼驱动”短路,拆下来换新驱动就好了。

烧了的钨丝灯换个灯泡就行了,就只有这个尾灯是LED的,
某宝一查尾灯总成200大洋,某鱼拆车件也好好几十。
LED也是成熟产品了,自己动手拆开就干!(主要还是穷!)

开始:
暴力拆开!(外壳是粘死的,拿一字螺丝刀和手机的拆机棒慢慢撬)

一看,多简单的电路。。。目测二极管都烧黑了,换上试试。
万能表二极管档测过,二极管全部都能亮。

某宝没找到同型号的二极管,找个类似的换上,居然还是不亮???
然后把那个贴片三极管也拆下来了,三极管拆掉后,能够正常发光了!
(问了下认识的维修师傅对电路没影响,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好了,把外壳装上,401胶水直接粘起来,
拆的时候比较仔细,所以几乎没什么损坏。
贴好了,很像无损吧!又省了好多大洋!

拿12V电源试过没问题,装车,搞定!

某宝十几块买的烙铁,不太够用了,准备自己DIY个白菜白光,买个T12烙铁头,买原件自己焊一个!
想下载这个白菜白光T12的PCB,dizzy:M币不够呀,加M的先谢了~~
就是为了下载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31

网友A:
66666新手表示,你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新手表示,你很牛逼

夸奖了,这电路简单,还行。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加个保险丝啊。拆了三极管你就不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加个保险丝啊。拆了三极管你就不怕出问题。

对对对,加了2个保险丝,没写出来。
一个是本次故障的元凶:短路的天使眼驱动
一个是刚修好的LED尾灯
都在灯的正极处加了保险丝。

网友C:
老款幻影的后尾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支持与新人。。。。

谢谢支持!可以下载T12的PCB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幻影的后尾灯

是的,化油器版的幻影。
其实因为短路,仪表盘的电路板也损坏了,
还好仪表盘只是有一个贴片电阻脱焊掉下来了,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勇往直前的新同学

网友(2024-10-27):
这是什么型号的五羊本田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