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宜华YH-1098微电脑发射机,

楼主(2020-04-25):
此机原频率43-48,被我改成了80-97,收音机可以收到的频率,缺点就是功率只有3W,机器有点老,板子上标注的日期是2002.3.9号,岁数还真的有点大,经过我一番打理,机器又可以正常使用,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蓝牙,这机器的优点就是外壳厚实,如实喜欢,上图

楼主:
国产机最大的缺点就是,主要芯片型号被磨了,坏了之后让人无法维修,最缺德的,话不多说,上图

楼主:
改装好以后

网友A:
频率怎样改的呢?
调频3W的发射功率不小了,几公里不成问题。
还得小心无线委找你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怎样改的呢?
调频3W的发射功率不小了,几公里不成问题。
还得小心无线委找你喝茶! ...

不同机器,不同改法,其他机器我没研究过,我这3W估计收音机不行,也就100米,我用手机来收,我现在在农村,没有无委,

楼主:
此机器的频谱还是比较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