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10型电源变压器改输出电压

楼主(2020-04-25):
      手中有个R10型电源变压器,想给DT830-VAR电压电流基准源供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018。需要的12V,但是输出电压17V过高,尝试引出合适的绕组抽头试试:

15W的R10型电源变压器实测空载功耗0.298W是很小的了!该类型变压器小、薄、轻,比传统EI型变压器体积小30%、薄40%、轻40%

之前已引出过中心抽头。R型变压器无噪音、低发热,有较强的过负荷变动很大时的适应能力和极少漏磁。

取下安装固定架

底面

取下外层绝缘纸

高压端引出线

下层是输出端引线

对称的两个绕组

之前已引出的中心抽头

两条黑线输出电压33.84V

黑线之一与中心抽头间电压16.90V

黑线之二与中心抽头间电压16.83V

用针探测外层边缘绕组电压为4.2V左右

探测另一外层边缘绕组电压也为4.2V左右,这样16.90V-4.2V=12.7V基本就满足了要求

断开绕组线,绕组紧密且绝缘漆牢固,有点难度!

重新组合

焊出引线

可以装机使用了,两个4.2V绕组串联给另一3W变压器供电升压110V使用

变压器供电原理图

网友A:
做基准电源不需要太大的电流,这个体积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基准电源不需要太大的电流,这个体积有点大啊。

原设计要求用30W的体积更大,以满足电流源1A的需求

网友B:
谢谢分享。难道是把屏蔽层绕组串联起来了?

网友C:
我是来看老哥把噪音变成骚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老哥把噪音变成骚音的。。。。。。。

复制网上的介绍,未能辨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难道是把屏蔽层绕组串联起来了?

屏蔽层没有动,对称的两个绕组有接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网上的介绍,未能辨析

我就觉得老哥文风严谨,码字不大能犯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