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蓝宝石HD7770 白金二代,风扇转时开机,不转就不开机

楼主(2020-04-25):
一块蓝宝石HD7770 白金二代,有显示时风扇是转的,显卡开机了1分钟黑屏,风扇停转了,或者一开机风扇转,但很快会停了,没显示,如何维修,同时这块显卡可以用时,多认一个显示器。如何维修?

网友:
先清灰,擦金手指,清主板插槽,
看显卡独立供电口接触是否良好,供电是否正常,

重点:全试了还不好使,就去买个新的

网友A:
问题也得说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带测速调速线的风扇,风扇不转不开机一般是保护了,检测到风扇不工作就进入保护状态不工作
换风扇试试
第二个问题,看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也得说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带测速调速线的风扇,风扇不转不开机一般是保护了,检测到风扇不 ...

一般电脑安装一个显示器,但这个显卡安装2个显示器,多安装的那个系统没有,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也得说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看看是不是带测速调速线的风扇,风扇不转不开机一般是保护了,检测到风扇不 ...

2针风扇应该不是测速的吧

网友:
导热硅脂老化,热保护有可能

网友:
重点检查风扇12v电源电压

网友:
停机时手摸一摸,是不是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