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工商银行的密码键盘/交互终端拆解,能否改成安卓平板(Nantian BP8910)

楼主(2020-04-25):
做工很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刷上安卓当平板用

网友: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

网友:
好复杂的键盘

网友:
开机显示啥,没看见

网友:
一个密码键盘,这么复杂。

网友:
从楼主的照片中勉强认出是全志A系列的处理器,如果知道型号的话对着型号找个平板固件应该有戏。。。

楼主:
连接电脑,电脑显示BP8910-S触控设备!

楼主:
屏幕显示这个

网友:
应该不能把

网友A:
应该和POS机一样 拆开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POS机一样 拆开就不能用了

这个没有防拆

网友(2020-06-28):
这个要刷机换系统吧,估计只有高手能搞定

网友(2020-11-24):
这个能当做副屏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