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1块的夏科64G盘 主控疑似是闪迪的?能量产?

楼主(2020-04-25):
工具识别不了 动手搜索VID = 0781 PID = 5567后显示是闪迪

网友:
有可能是扩容的,检测容量吧,有点像TF卡加牛屎扩容的迹象。

网友:
短接大法 检测主控 一般是 尾部两个点中的一个和gnd 短接 一般先试 和gnd 同在右侧的那个点短接

网友:
短接看主控

网友:
能用就别量产,不能用就退款.

网友:
这是得一(硅格)的主控,具体型号不明,建议试试最新版的sg1581量产工具

网友:
手头有一个U盘,变成只读的了,写的时候不出错,但是拔出后重新插入还是原来的优盘,不知量产是否有效?

网友:
这还折腾吗?????

网友:
能用就别量产,不能用就退款

网友:
咋样了,好用吗,打算买个插机顶盒用

网友:
11块的夏科64G盘 主控疑似是闪迪的?能量产? [

网友:
短接flash芯片哪里呢

网友:
根据经验,能用就别量产。。

网友:
不是黑胶就好,黑胶就别搞了

网友:
11块的夏科64G盘 主控疑似是闪迪的?能量产?

网友:
11块在哪买,我也去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