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入了个万用表,简单测试一下

楼主(2020-04-25):
跟风入了个万用表,简单测试一下电容。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
比我三十的那个好

网友:
误差有点大啊!

网友A:
楼主的表好奇怪啊!数字表有机械调零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好奇怪啊!数字表有机械调零的还是第一次见。

人家是专用的电容表

网友:
电容笔是好东西

网友:
应该适应大部分场合

网友:
如果胜利做活动,楼主是不是又要跟风入一个?

网友:
便宜但是误差大点儿

网友:
我也跟風入了一個,感覺還不錯

网友:
天天被种草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测试过这个表的频率档吗?我试了试,测试市电的频率还正常,但是测试单片机的8M或者时钟的32.786K,就显示一个其他的频率,然后就归零了,全部显示0000,不知道是不是频率的电压太低了,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麻烦大家试用后告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测试过这个表的频率档吗?我试了试,测试市电的频率还正常,但是测试单片机的8M或者时钟的32.7 ...

你不会是直接测晶振的吧。
万用表,示波器探头1x都不能直接测晶振的,负载太大会停振的。

网友:
刚刚有活动了,还是50多,赶个末班车吧,我已经入两个了,感觉不错。
点我头像看我最新推荐帖子

网友:
表笔尖太短了

网友:
额~~ 其实是带了个套套  用力拔

网友:
好多人买这个表啊

网友:
误差大了点,看来便宜货不太靠谱啊,我优仪高的测电容数值也偏大,对比优利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是直接测晶振的吧。
万用表,示波器探头1x都不能直接测晶振的,负载太大会停振的。 ...

您好,谢谢您回复,但是我用UT的890C,UT61E,UT136B+,这三个表测试单片机的外接晶振都可以得到读数,而且很稳定的,这个801C就不行。
另外,32,768K这个是读的DS3231的输出的频率的,也是三块表可以,这个TA的闪一个数字就没有了。就是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幅值达不到表的灵敏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