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木质ATX机箱、音箱

楼主(2020-04-25):
DIY木质ATX机箱、音箱。

网友A:
好在现在的电脑功耗小了很多,否则木头烧起来就不好玩了。

网友B:
既然这样大的手笔,音箱的喇叭就要从外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样大的手笔,音箱的喇叭就要从外装

车载的扬声器,外装,不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现在的电脑功耗小了很多,否则木头烧起来就不好玩了。

除非短路——足以导致失火

网友:
相框用来镶边好评

网友C:
真讲究的话实木做音箱和机箱都不适合
音箱要用密度板
实木做机箱缺点有不阻燃、无法做为地回路泄放感应电

网友D:
木匠活,二喇叭串连,用什么功放推?

网友E:
动手能力强大  但是 机箱设计好的风道就这么被破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在现在的电脑功耗小了很多,否则木头烧起来就不好玩了。

木材的燃点在200-290摄氏度,在空气中还是有点难的。基本是P4机(TDP最高的平台了)达到150摄氏度CPU肯定会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讲究的话实木做音箱和机箱都不适合
音箱要用密度板
实木做机箱缺点有不阻燃、无法做为地回路泄放感应电 ...

用的是所谓的实木免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材的燃点在200-290摄氏度,在空气中还是有点难的。基本是P4机(TDP最高的平台了)达到150摄氏度CPU肯定 ...

CPU是i5-23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匠活,二喇叭串连,用什么功放推?

目前用的是车机;前后2路,分别接驳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强大  但是 机箱设计好的风道就这么被破坏了

风道除ATX电源向后排风,主要的是从机箱顶部排风。

网友G:
木头的隔音会比铁皮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木头的隔音会比铁皮的好吗

风扇噪音,稍有降低。

网友(2021-10-06):
这个才是很舒服,有质量的东西

网友:
啥时候用木头做一块主板?

网友:
没高音。。。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