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悠久的点焊机终于完成了

楼主(2020-04-25):
好久之前就想做个点焊机,拖拖拉拉直到现在,其实做好有段时间了,现在在发帖。
  之前为用哪一个变压器做点焊机发过一贴,一个600W隔离变压器,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最终还是用的微波炉变压器。
      变压器      微波炉700w(初级铝)
      线              电焊机焊把线不低于35平
      点焊控制  网购成品点焊控制板
      壳子          长城ATX电源
      点焊笔      用一截铜棒自制的
      点焊针      网购进口氧化铝焊针
图片拍的不多,有时候做完了忘了拍了,懒的再拆回去拍一遍,大家能看懂就行。

电焊机焊把线

把外皮剥开,用腊管穿上,铜线直径7.5mm 面积大概44平方²样子。

电源壳子长城的电脑电源

把变压器放进去正好能放下

找一个塑料板加工一下当面板

具体安装过程没拍那么多图,这算是内部图了。

再来一张,变压器把次级去掉,把中间的磁路铁块也去掉,然后铜线绕了5圈,好好压压能绕6圈。5圈就够了电压4.9v,6圈电压觉得有点高了。

一截铜棒 直接12mm 从同事那要的一截20CM,一分为二,加工一下,打孔、攻丝、打磨,一顿操作。

为了更好的接触,这样接触面积大,废了我两个丝锥,又重新打了两个孔。

同样为了减少接触电阻,打孔,然后把线插进去,然后直接焊死

把拆下来的插座改装到后面了

然后缠的空调绑带,软和,没用热缩管觉得缩完了会硬。

正面开机图,体积小巧
我是把一整个线圈从变压器出来直接焊到点焊笔上,中间没有接头,以达到回路电阻最小化,没办法,变压器功率小又是铝的。
试验了下,点0.15的妥妥的没问题。往电池上点0.2
的镀镍能点住但不太牢固,上边0.2下边0.15的镍带可以点牢固。0.2跟0.2的点住不太结实。上边0.15下边0.1铜带可以点住。 如果不经过控制板,直接用触点控制,点0.2也没有问题。就是时间不好掌握。
最后想如果把单线5圈改成双线并绕3圈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

传张焊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成品挺漂亮

谢谢支持

网友:
不错,省钱好玩法

网友:
圈数是否稍多?外壳输出孔再隔离下,来回动不怕磨破皮?作2个小孔穿线更好。首版多少有点不如意,这个算好了。焊个把手就可以啪啪啪了

网友B:
细看,忍不住又回一帖。
笔尾接法虽好看,但仅焊到很小,内部没焊到吧?
这样接触不紧密吧。要是我,可能会打散一段多股线包住笔,笔尾作点锥度,再焊,包皮,勒紧。
或者,按你现方案,锤几下笔尾压紧,再焊

网友:
做点焊机之前不要想太多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看,忍不住又回一帖。
笔尾接法虽好看,但仅焊到很小,内部没焊到吧?
这样接触不紧密吧。要是我,可能会 ...

看到你很认真的评价非常感谢,我也在想要不要改成双线并联3圈。输出孔那缩了两层热缩管,经过来回实验磨损不是很大,笔尾焊接非常牢固,为了焊接专门做了一个ZVS感应加热,无奈功率不够,最后是用大功率风枪加烙铁焊接的,整个内部浸满锡的。要不然电阻大会发热的。

网友:
厉害厉害,都是大神

网友C:
其实点0.2镍片哪需要这么粗电线,浪费钱浪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点0.2镍片哪需要这么粗电线,浪费钱浪费材料,

变压器小没办法

网友:
省钱好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