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公寓的门禁锁,好奇它没有网络是怎样知道时间日期的?

楼主(2020-04-25):
拆公寓的门禁锁,这个读卡的模块只连着两根线,一个蓝色的是网线,但只有两个红黑的供电连着其余几股线都没连,另一个黑色的是连开锁电机的。

没看到有什么能和外界联网的东西,但这个公寓租期到了之后第二天刷卡就不能用了,很奇怪它是怎样获取时间日期的?卡也是普通的M1卡不可能自己走时的,难道是供电线调制了时间信号?

网友A:
卡里面的数据可以加上终止倒计时,单片机自身有时钟,你刷第一次时它开始计时,从第一次到终止时间就是这张卡的剩余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里面的数据可以加上终止倒计时,单片机自身有时钟,你刷第一次时它开始计时,从第一次到终止时间就是这张 ...

这样要是单片机停电了会怎么样?

网友:
楼主可曾听说过“RTC”?

网友:
自带时钟模块的,而且定期会有人拿校时卡刷
这个可以破解自己做张校时卡就行

网友:
有办法更新策略的。。。
这个貌似是红外。。。

网友:
从读卡线圈和读卡器主控IC来看,这锁用的是IC卡
IC卡控制起来就好办多了,内部可以存入大量信息
锁不需要具体时间,可能半卡的时候卡里写入有效期XXX天
刷卡的时候锁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
锁不需要知道精确时间,即便偏差很大,也不会一年偏差好几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要是单片机停电了会怎么样?

用随机存储器储存当前数据,来电后接着运行

网友:
看到了ant  应该有天线和网关通讯的

网友:
也可能是出厂时预置好的?走时精度应该很高(稍微有点电即可)

网友:
房间里面有个网关。。拆了就没这些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