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 GPS定位仪

楼主(2020-04-25):
GPS定位仪活动价13元,没事买个玩玩。

刚刚到货,就拆了改造。

电源及外壳是一个充电宝,老了,基本不用,电池也不行了,顺便换了一组笔记本拆机电池。

改造借鉴论坛的大佬文章。

充电宝

拆掉,装好GPS。把GPS的gsm天线也拆下来,焊上。

正常4节的电池位,空出来一节给GPS。

没什么含量,随便玩玩。给小孩老人带个充电宝安全第一。

楼主:
忘加保护板了,加一个上去

网友:
当时不懂天线,没敢拆哈。
你试试充满电,这1千mah可以用多久哈

楼主:
天线是双面胶贴上的,实际随便拉根线也行

楼主:
加了保护板。

网友:
防盗充电宝

网友A:
天线部分怎么处理,给细节照片

网友:
M币是负数的都可以回复?可以改装成定位器么

网友:
用不着保护板吧   低到一定程度就自动关机了 那时不损电池。

网友:
能给个链接么?

网友:
追随者北斗gps定位器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追踪器远程车载定位防盗器 【包邮】
【在售价】38.00元
【券后价】13.00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VikOAsV
-----------------
注意,请完整复制这条信息,$IdB41mDk4Rd$,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楼主:
【淘宝价】¥38.00
【券后价】¥13.00
【领券可省】¥25
——————————
长按復·制这段描述,₳Fsjq1m4429x₳,打开【

楼主:
我都用红人装购买,还可以自赚3元,买下来就是10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部分怎么处理,给细节照片

看第2张图,就是小心撕下来,然后焊在主板天线点

网友B:
充电宝主板自带保护,电用完了,就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主板自带保护,电用完了,就自动关机。

定位接的电池,不经过充电宝主板

楼主:
我觉得这个电池能撑几个月,定位仪不动的时候好像自动休眠关机

网友:
电源和你连一样的点,三节5号电双灯快闪---停---快闪,一直连不上咋回事

网友(2020-06-22):
这玩意儿待机电流多少?有没有人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