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求助,固态颗粒为闪迪

楼主(2020-04-25):
大神们,小弟试了很多工具,都没有成功,这个还能搞吗?能搞的话,该如何弄。

网友A:
Bics3的开卡工具倒是有,不过这个估计得改参数。

网友B:
闪迪,唉,有阴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3的开卡工具倒是有,不过这个估计得改参数。

Bics3的工具,我在这里下载了一个,但是不会改参数啊,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
学习,顶楼主,如果好了能不能发一个教程,感谢

网友:
只能找bics3类的工具撞了闪迪的可怕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B:
闪迪,唉,有阴影啊

解决了吗?我有一个480g的是单贴同样的芯片。

网友C:
ID最后看不到,是不是72          ,
45,48,99,B3,7A,72啊,我有,自己改的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C:
ID最后看不到,是不是72          ,
45,48,99,B3,7A,72啊,我有,自己改的

能不能把你的工具贡献一下。我的也是这个ID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最后看不到,是不是72          ,
45,48,99,B3,7A,72啊,我有,自己改的

txh57519@163.com

网友:
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这个id的data base,并且开卡成功。
把flash.set附件下载copy到flashdb\2258下面,用2258xt SanDisk bics3开卡软件开就ok。

网友(2024-11-26):
要挖个坟看下了,我也是这个颗粒突然发现不能格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