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熊养生壶的电路,不太明白直流5V怎么产生出来的?

楼主(2020-04-25):
这几天一直研究维修了一个小熊养生壶底座,原来的问题,是一个2.7欧姆电阻烧了。换上就解决了。

不太明白这个电路板的5V直流给单片机供电的,是如何产生的。用的一个三端芯片KW01L,右上角电路的电容、电感都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看不懂就是阻容降压之类的了,图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是阻容降压之类的了,图看不明白。

我抽时间马上再重新画一个容易看明白的图。

网友(2020-11-15):
新的图画出来了没有啊?这个三角的芯片是非隔离的 ACDC变换器,百度文库上有芯片资料,但讲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