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轻触开关的代换

楼主(2020-04-25):
热水器的按键开关不灵了,温度调高了降不下来,想到用鼠标的微动开关使用频率更高,遂用此代替,效果很好!

down坏掉

废网线引出

废板焊上鼠标微动开关,美工刀划断不需要的连接!

用金属片增大按键接触面积!

网线从其中一个螺丝孔穿出!

效果非常好,灵敏得很!

网友:
拍照技术好,特别是第一张。

网友:
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
这个鼠标触点外围不太好看啊。

网友:
喷一点神油,多按几下一般就好了。

网友A:
用不住(不防水)还是马芸宝2元包邮(留意按键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住(不防水)还是马芸宝2元包邮(留意按键高度)

热水器没在卫生间,没水溅上去,手上有点水也被蓝色漆的金属片挡住了。

网友B:
唉!换个开关的事,搞这么麻烦,还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换个开关的事,搞这么麻烦,还难看……

这个每天要用,买开关要延误几天

网友:
这个微动有点难看,并且还容易漏电

网友(2020-08-11):
楼主还不如用已报废的鼠标器,用上你想用的按键,将热水器的调温线引进鼠标器,再将鼠标器固定在热水器上就ok了。你现在的作品------确实有碍观瞻哈。

网友:
直接换个开关按钮多省事,你这样改影响外观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按键寿命长多了

网友(2022-02-22):
用TTP232触摸代替会不会用得长久点

网友:
换个微动多简单,一般用几年没问题

网友:
严重破坏外观啊,还是用回原来的轻触开关吧,淘宝找ALPS、松下等日本品牌的,大约几毛钱一只(国产货有的几分钱一只,但不耐操),基本上一劳永逸了。

网友C:
得不偿失的改造..........买个微动换上才是正确的操作。美观很重要

就算是急要,可以把旧的微动开关盖打开,清洁一下锅盖片,再安装回去,一样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不偿失的改造..........买个微动换上才是正确的操作。美观很重要

就算是急要,可以把旧的微动开关盖打开 ...

剥开了就废了呀

网友:
这个按键高度,直接把微动飞线接上去都可以啊,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