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既是运动相机也是行车记录仪TCL SVC200拆解

楼主(2020-04-25):
最近到手的几台运行相机,TCL SVC200

基本参数
品牌TCL
上市时间2013
型号SVC200
颜色黑色
类型闪存高清
传感器像素300万以上
静态有效像素600万以上
动态有效像素400万及以上
光学变焦倍数不支持
功能参数
传感器类型CMOS
传感器尺寸1/3.13 英寸
取景器
夜摄功能不支持
遥控功能支持
防抖功能不防抖
摄影灯或闪光灯不支持
对焦自动
其他参数
存储介质闪存
屏幕参数
液晶屏尺寸1.5寸
触摸屏不支持
硬盘/内存
HDD跌落保护功能支持
音效
立体声录制支持
立体声回放支持
5.1声道录制不支持
内置麦克风支持

既是运动相机,也支持行车记录仪模式。
造型和索尼AS20比较像,但是这个自带屏幕相对更方便

索尼AS20一样采用170°镜头

尾部的橡胶盖子是可以独立打开的

方便供电和外接麦克风

完全打开电池盖

采用TF卡储存和常见的BL-5C锂电池

开始拆解
卸掉螺丝后直接扣开,外壳卡的比较紧,难度有点大

打开外壳

电池盖

外壳,上面的铝板是用来固定电池

电池仓是一块钢板

卸下电池仓就可以看到主板了

录像开关比较特别,并没有使用常见的机械按钮开关,而是使用了感应式开关

楼主:
拆卸镜头排线

170°的宽视角镜头

镜头和CMOS模块指教打了胶,卸了螺丝也打不开,只能直接掰开

镜头内部镜片特写

大尺寸CMOS

镜头支架

扬声器

内置麦克风(可以外接立体声麦克风)

液晶屏和主板

1.5英寸的显示屏,很清晰

主板背面

录像感应开关,估计是霍尔传感器吧

海力士H27U1G8F2BTR储存芯片,128M

WM8940G音频处理

主板正面

安霸A5S30主控,很多大品牌的行车记录仪都使用安霸的主控,这也是这个运动相机支持记录仪功能的原因吧

海力士H5PS1G63JFR运存,64M

MICRF 211 无线遥控芯片

立式安装的LED指示灯

外壳顶部的按钮结构

散件全家福

总结:
清晰度以及收音都不错,自带屏幕方便取景以及回看,
做工精良,大面积CMOS传感器带来细腻的画质,
电池通用性较强、便宜,容易购买。

唯一不足的地方是防抖效果不太好
相关阅读:
索尼HDR-AS20运动摄像机拆解
索尼HDR-AS30V运动摄像机拆解评测

网友:
前排小板凳

网友A:
前排看直播,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看直播,多少钱入的?

不贵,喜欢的可以看我的闲鱼号

网友:
侧面屏幕的比较少见。当初高通安霸方案最贵,再是联咏海思,然后是凌阳全志等。我的话有过几个类似SJ4000款式,不仅看方案,而且要看感光片,好像索尼感光片最好,但不好采购和价格贵,三星感光片性价比高些,还有OV镁光也不错,方案厂家调控优化也会影响画质。

网友:
报纸报纸报纸,还有位置吗?给我匀个地儿,我要看看

网友:
咸鱼号在哪里

楼主:
翻看我的交易贴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