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彩电AT2990无图像有声音维修

楼主(2020-04-25):
家里的电视年前坏了,我基本不看都是父母在看,有一天开始是右边有个黑边,我看见了知道行管要坏,工作忙想过几天再修,第二天闻见屋里有电木糊味,当晚就不亮了可以听见声音

第二天经过检查行管短路,分析损坏原因1主电压过高2逆程电容,容量减小3行管电流过大4行推动不足,欠激励。先检查主电压,去掉负载接60W灯泡,电压130V正常,数字电桥测量逆程电容,容量有点小,其它参数正常,指针表串接行管130V回路,电流500多ma正常,在路测量行推动FD422正常,没有测量推动电压。当时以为问题不大,可能原件老化,当地买的5元行管,保险电阻焊好.通电没有黑边了,先通电观察,十几分钟又无图像了

过后继续检查,有的地方虚焊,进行了大面积补焊,把推动422焊下来检查,当焊的时候闻见了前几天的电木味,心里一个小激动,这个管子一定是过流了,焊下来测量正常,又把推动管滤波电容焊下来检查,结果漏液了,元凶找到了,估计是被2个行管供电电阻烤的,设计缺陷.

立创商城送万用表自己付运费,拍了滤波电容

在淘宝买二手行管很便宜,推动管买的组合套餐,还有元件盒

把损坏原件都更换好,推动管子,电容,远离发热源,防止再次损坏

此次维修中,所有阵亡的原件,右边的是原厂的行管,左边的是当地买的行管

网友A:
楼主厉害,几下就分析到问题所在。

网友B:
修这种CRT电视机恐怕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几下就分析到问题所在。

排查过程很费时间,有时候还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种CRT电视机恐怕意义不大了

意义在于技术

网友:
楼主厉害,问题所在是靠经验闻出来的

网友:
现在会修CRT的人不多了

网友:
经验还是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