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锂电钻充电器不充电

楼主(2020-04-25):
12v手电钻充电器,坏了两个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有谁能帮忙看看吗?或者指导一下检修思路。

现像是不充电,插上后led灯不亮,但插的时候会冒火花。保险丝完好,LM358P芯片良好,1欧小电阻也完好。接线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发现有什么烧坏的迹象。

网友:
你测输出插头有正常电压了吗?如果输出正常,绿色指示灯应该亮的。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其实看着不错,该有的都有,看PWM附近有点变色,是不是烧了?

网友B:
电源驱动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其实看着不错,该有的都有,看PWM附近有点变色,是不是烧了?

请问PWM是哪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驱动芯片坏了

报歉是哪个?是红色还是蓝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驱动芯片坏了

请问是哪一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一个呢?

蓝色那个,上面有字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那个,上面有字没有?

被磨掉了,没字,后来焊下来,板子上有THX203字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被磨掉了,没字,后来焊下来,板子上有THX203字样。

看电路的确是THX203,厂家不知道为什么多此一举要磨掉上面的字。先上电查一下2脚有没有4.9~9V的电压,7、8脚有没有310V电压,再断电观察一下310V电压掉得快不快。不过这种电源只要查一下1脚接哪个205的启动电阻,还有给2脚供电那个二极管,要是它们没坏则多是PWM芯片坏的了。别的没有什么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的确是THX203,厂家不知道为什么多此一举要磨掉上面的字。先上电查一下2脚有没有4.9~9V的电压,7、8 ...

谢谢,焊下来如何检查好坏。看别人说是检查3脚到其它脚500-800左右,我查到的只有到3-4,5有400左右,到其它是无穷大,不知道是否坏了。

网友E:
不就是12v锂电池充电器吗,不如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的确是THX203,厂家不知道为什么多此一举要磨掉上面的字。先上电查一下2脚有没有4.9~9V的电压,7、8 ...

刚换了个THX203,正常充了几分钟,又不能充,灯也不亮了,知道为什么吗?估计又烧了THX20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12v锂电池充电器吗,不如做一个

坏了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换了个THX203,正常充了几分钟,又不能充,灯也不亮了,知道为什么吗?估计又烧了THX203 ...

可能其他零件还有坏的,总共也没几个零件,你都检查一遍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