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查了下还没人拆过,联想HE05蓝牙运动耳机拆解及改装试验

楼主(2020-04-25):
便宜货,39包邮,以为便宜,结果网上一查,人家还有更便宜买到的。据说是贴牌产品,产品到手,实际外观比网上的照片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塑料感很重。
外包装盒子还可以,拿出来扔一边就没拍了,上面还有两副大小不一样的耳套,还有本啥也没说清楚的说明书

看好两边的缝隙,动刀

撬开

这个地方下手,用边往外推

这边是电池,容量还不错,用起来也挺耐用的

另一边下手

这刀还不行,下刮刀

开了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上面的芯片型号:

BK3266L,查PDF,芯片还带MP3播放功能。

尝试用自己的SONY把耳塞头换了一个,发现有改善,芯片虽然是国产货,本底还是可以的,有兴起的可能参考我的拆装,换个好点的耳塞听听。

至此拆解就结束了。还原后连接处有些“疤痕”消不掉了,如果想好听点的可以拆试试,将就听个响的就不用了。其实原耳塞低音还行,只是高音比较黯淡,不清晰。我试了在耳塞正面用1mm的钻头钻孔,发现高音一下出来了,但低音下去了,可能可以通过一定的阻音棉调节后,得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A:
VTIN的蓝牙耳机csr 8645 芯片的39元不香吗?买这山寨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IN的蓝牙耳机csr 8645 芯片的39元不香吗?买这山寨低!

还好把你炸出来了,要不很多人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耳机啊,我也买了联想这个 听个响还是没问题

网友:
最近真建议卖二手蓝牙耳机,特别是动手能力强的。
联想本来就是卖贴牌货的啊,笔记本卖IBM的,整机就是组装机,哪个不是别人代工的。
联想的音箱啥的,性价比真是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IN的蓝牙耳机csr 8645 芯片的39元不香吗?买这山寨低!

没人拆过!拆开才知道是什么芯片,也是为给想买的提个醒!

网友(2020-11-21):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挺好奇内部构造的,前几天我也买了一个黑色的听个响

网友(2021-04-09):
不错了,这个价格

网友B(2022-05-03):
音质不好就不要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IN的蓝牙耳机csr 8645 芯片的39元不香吗?买这山寨低!

csr 8645 芯片很强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质不好就不要买了

网上买的,没法先试听啊

网友(2022-12-02):
还不错,看起来挺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原厂的。

网友:
买了换一下单元就很好啊,我就这样鼓捣的

网友:
做工看音质好不好

网友:
拆了一个,吧主板加在桌面小音箱上了,

网友(2023-03-18):
我在闲鱼买了 2个 联想 thinkpad 的 HE05 pro 的耳机,应该是这款的升级版。
两个都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用不到一个月,充电的时候灯不亮了,充一个晚上也只能充 50% 左右。
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网友:
想要  BK3266L 的PDF,可以发出来吗?

网友(2025-01-08):
我买过同型号的,但做工好不少,估计是正厂的,但现在右边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