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盘还是不行啊,大家使用要小心啊

楼主(2020-04-25):
   记得猫盘刚出来的时候,啥也干不了,我当时花了100块钱买了4台,还包邮。。。

   后来猫盘能刷群晖,我的4台猫盘就让办公室同事分了,我有一台白的放办公室,所有猫盘自己也没留一台

   几个同事都刷了群晖,现在基本上都有问题,有两台是不是会掉盘,就是经常发现连不上了,有时候正下载文件呢突然就没了

   还有两台有时候会死机,硬盘也会报错,拆开盖子才发现猫盘发热严重,不知道是不是硬盘一直转不能休眠有关。硬盘冷一会再开机就好了,如果重度使用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数据比硬件贵多了。发热可能和猫盘自身散热有关,也可能和这个ARM的CPU低性能有关,稍微使用就会重载,也许是破解引导文件破解不彻底有关。

    所以到目前,四台猫盘基本都挂了,无一幸免。。。

网友A:
目前用着正常,用wifi插座设置定时开机,每天给它休息7小时

网友:
曾经导入200多G的照片和视频,转码持续了半个多月,cpu一直100%占用,没出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着正常,用wifi插座设置定时开机,每天给它休息7小时

插座怎么让猫盘定时开机?直接上电启动吗?那怎么关机呢?也是直接断电吗?

网友:
掉ip 换x3p 系统   或者我可以接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着正常,用wifi插座设置定时开机,每天给它休息7小时

关机更简单啊,里面添加一个脚本   poweroff

网友:
矿渣品质问题吧,猫盘除了掉IP的,大多数还是很稳定的,温度高看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猫盘的cpu发热不是很厉害,白猫除了有些人觉得好看外没有什么优势呀。前期猫盘翻车的很少。
个人感觉,猫盘是我入的除了蜗牛外最值得入的矿渣了。

网友:
猫盘尸体出吗?

网友(2022-05-26):
100块钱4台是真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