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JVC小组合音响 UXQ3B

楼主(2020-04-25):
偶然得了套JVC的小组合机器,整体品相挺好,开机啥都正常,就是没声音,拆开整!

拍糊了  不过整机品相真的挺好  CD卡座都正常  就是没声音  音量旋钮也没反应  耳机孔也没声音

这对小箱子品相不错  声音也挺好  当时就是看中这小箱子

主机面板小巧  其实还是还是挺大  很厚

上海JVC的  型号UXQ3B

机器很好拆   先从后盖开始

散热片挺大  还加了风扇   查了下参数 每声道才20W

左侧板拆开  电源板   卡座机芯  CD机芯

右侧板拆开  功放主板

一下发现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张主板  原厂毛刺也太夸张了  JVC品控不行啊(PCB板左上角)

二个是这个耳机小板   被搞断了   本以为是这个板子的原因导致整机无声   后来测了下   虽然板子断了  电路还都是通的

继续拆   前面板下来咯

估计就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测了下音量编码器   果然不行了  手里没有现成的  也懒得换   凑活用吧  喷了些复活剂  来回拧  清洗干净   微动也一并喷复活剂清洗

剩下的就懒得再拆了   面板后面一大个空间空荡荡的  原厂模具白色这里是装MD机芯的  只是这个型号没带

至于耳机板   既然没断彻底   也懒得整了   扶正  打点热熔胶搞定

以上整完  装好试试   完好如初   效果还马马虎虎
本来还想拆音箱的   居然防尘网罩卡扣孔位里面没螺丝   不知道咋拆了  也就不去暴力破拆了

网友A:
把音箱卡扣的那个胶塞抠出来就能看见固定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音箱卡扣的那个胶塞抠出来就能看见固定螺丝了

就是扣了  并没有螺丝  估计要破拆银色面板

网友:
这东西还有上海厂出的?超过30块钱我都懒得收了,卖也不好卖,听也不咋地。。。

网友:
抠下胶塞,然后用刀撬起银色面板试试

网友:
这种花花绿绿的配光,就像 以前 燕舞 收录机,真的很中国风

网友:
音箱后面只有一个洞?

网友:
这种后期的JVC组合音响就是普通国产货,没搞头。

网友:
有个110V爱华小组合音响,声音也就那么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