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12v充电器保险管炸了不通电

楼主(2020-04-25):
换了保险管还是没输出,目测其它元器件没埙坏痕迹
望牛人指导一下

网友A:
启动电路,Mosfet,pwm芯片,这三大样,都查查。

网友:
保险管坏了,最常见的是整流桥坏了。其他的故障见楼上。

网友:
保险坏了一般都是后面电路出问题,不是简单换个保险就能恢复的,这样反而会扩大故障

网友:
保险管不会无缘无故的坏,要找到真正原因。

楼主:
滤波电容测试有300v电压

网友B:
先按三楼画的查整流桥、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三楼画的查整流桥、MOS管。

由于本人维修小白,按网上教程测的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Mosfet,pwm芯片,这三大样,都查查。

哪个是pwm?本人小白芯片都认不全

网友:
别折腾了,TB买个50包邮的先用着吧,这个留着慢慢学习。

网友(2021-05-01):
引用 楼主:
由于本人维修小白,按网上教程测的是好的

网上找半天都没有教程,我那个充电器时好时坏的,没头绪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Mosfet,pwm芯片,这三大样,都查查。

大神,我有一个同款,插上电池以后红绿灯交替闪烁,您知道是什么故障么?

网友:
大神们,我有一个同款,插上电池以后红绿灯交替闪烁,知道是什么故障么?

网友:
看上面图标,应该是电池问题,或检测电路认为电池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pwm?本人小白芯片都认不全

驱动mosfet 的控制芯片。

网友:
扔了,再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