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 sprint layout 欢迎同道交流

楼主(2020-04-25):
开始学习 sprint layout,感觉已经开始入门了。欢迎同道指导。

网友A:
我是有点想学个出电路图的软件,然后画点简单小元件之类的,来玩的
可是我个学文科的,电路图都看不懂,操作这个软件,没视频教学,纯就是懵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点想学个出电路图的软件,然后画点简单小元件之类的,来玩的
可是我个学文科的,电路图都看不懂,操 ...

两天之前,刚开始接触这个软件的时候,也是懵头懵脑,今天下午突然有开窍的感觉了!

网友A:
以前试过,想画那个最简单的歌德RA1的耳放电路,简单到令人发指啊,结果实际操作,一脸懵逼,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试过,想画那个最简单的歌德RA1的耳放电路,简单到令人发指啊,结果实际操作,一脸懵逼,画不出来 ...

多练习,多实践。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练习,多实践。

抄板,原图和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抄板,原图和抄图:

继续抄板:

楼主:
An old dog can't learn new tricks. 小结版,对于sprint layout的学习而言,经过两天的学习,终于完整的抄了一块板,还有很多不足,但已经知道简单的操作这款软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An old dog can't learn new tricks. 小结版,对于sprint layout的学习而言,经过两天的学习,终于完整的 ...

202004261730学习了如何在sprintlayout自建所需要的元件:

楼主:
20200428第二阶段sprintlayout学习:利用pdf TDA7297所提供的电路板草图,进行抄板练习。在实际中,手里有100x70mm单层覆铜板,所以,准备用70x50mm作为实际的电路板。
抄板载入草图的时候,将其调整为70x50mm大小。

网友B:
顶层预览

假设  底层、顶都做敷铜,如何快捷地让直插电容引脚在顶层周边留一些空间?  如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预览

假设  底层、顶都做敷铜,如何快捷地让直插电容引脚在顶层周边留一些空间?  如这样

箭头所指,就是覆铜按钮。

网友:
引用 楼主:
箭头所指,就是覆铜按钮。

这操作知道。

DIP 元件,底层会在周边留出空间,而顶层不留出空间,插上元件后就很容易“短路”。

网友:
Sprint-layout 像MsPaint这样的画图工具

网友:
我也想学个,不知道学哪个好

网友(2020-12-21):
连原理图都不会画,很难奢望画印制版图了。

网友C(2022-12-26):
楼主你好,正在学习你推荐的这款软件sprint layout,放置电阻电容等元件的时候,电阻外形是红色的,怎样修改元件的外形线条的颜色,例如修改成蓝色、黄色等其它颜色,非常需要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正在学习你推荐的这款软件sprint layout,放置电阻电容等元件的时候,电阻外形是红色的,怎样修 ...

选项--常规设置--颜色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选项--常规设置--颜色设置

谢谢你的回复,太感谢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道见下图:

顺便问一下,怎么自定义元件?也就是用户自己怎么新建一个元件,包括元件外形和焊盘?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新建元件的按钮,如果你知道的话,顺便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太感谢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道见下图:

自己先建一个元件封装,如电阻,放置好两个焊盘,画好丝印,然后用鼠标选中这个元件,再点击文件--另存为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