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光盘咋是黑色的呢?

楼主(2020-04-25):
捡来两张光盘,是黑色的,一度认为是假的,今天仔细研究一下发现用光照射时候有彩色出现,认为是真的,还没放光驱试验,拍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哇塞!是CD能播放,头一次遇到这种黑色的

网友:
记得应该是黑胶CD光盘

网友:
有黑色的光盘啊,以前的唱片不是也有黑胶么。我买的黑胶刻录盘都还剩很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机箱,好像是清华同方的,改了指示灯,后来送人了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机箱,还有软驱,你这个帖子改为同款机箱拆友会贴怎么样,回去了上图

网友:
没见过PlayStation 1代游戏机的正版光盘吧,那就是黑色的。当初上市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惊讶。破解芯片没出来的时候,玩盗版光盘的方法就是随便放一只正版黑色光盘进去,过了正版解密之后,开盖换盘,换银色的盗版光盘进去就可以玩了。初上市的时候,国内每台PS游戏机都带一只黑色正版光盘用于解密。

网友B:
据说黑色能够防止记录丢失

网友:
二维码长什么样不重要,
长什么样你也读不出来,
只要软件能读出来就行

网友C:
据说光盘的光反射层是一层很薄的铝膜,容易受光氧化,有厂家提出上黑漆遮光,同时增强激光反射效果,而且还复古黑胶唱片。此举受音乐爱好者力挺,后大行其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机箱,还有软驱,你这个帖子改为同款机箱拆友会贴怎么样,回去了上图 ...

内脏是理想的,是我后来捡的联想电脑升级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光盘的光反射层是一层很薄的铝膜,容易受光氧化,有厂家提出上黑漆遮光,同时增强激光反射效果,而且还 ...

我觉得黑色不是不容易透光吗?咋还有好处呢!

网友:
黑色的CD-R,我买过,刻录了一张软件盘,结果被隔壁班同学弄丢了,没保留下来。

网友:
这不是黑色,其实是红色,对于特定波长的激光来说等于是透明的,只是不透其他色谱的光罢了!!!

网友:
好黑很神秘,跟木耳一个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黑色能够防止记录丢失

黑色是为了防止周边杂乱的光对数据读取有干扰作用,不是为了防止记录丢失。

网友:
黑盘见过,也捡了两张,汽车CD换下来的。

网友:
哈哈黑色的很多,这个工体音乐系列卖得还挺多,也是新一代盗版商了。
黑胶就是故意混淆概念了,想用以前的大唱片忽悠人,也是新一代盗版商的伎俩。

网友:
我觉得为了增加卖点,把唱片的黑胶优点给说进去,实际是一种看似黑颜色,能透红外光泵特殊颜料。不过现在很多采用MP3和M4A,OGG等有损压缩网络音频,光盘需求估计只有开汽车,玩老式车机的会买。

网友:
和光盘颜色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