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TE14电容求助

楼主(2020-04-25):
别人送了把喜利得TE14电锤,闲着没事拆开看了一些发现电容爆了,不知道这样的电容好不好配,网上店家一个给推荐一个
这个替代行不行,卖家说可以。

这个接口3,有没有线?我拆开的时候没有,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进口的泛音喜力得插电类工具都有这样的小电容的,我之前拆过的泛音机器里面也会有,

网友: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別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8 kV, 2. Y2耐高压大于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安规电容是指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B:
这个是复合器件,里面一个X2电容和过压保护器件MO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泛音喜力得插电类工具都有这样的小电容的,我之前拆过的泛音机器里面也会有, ...

谢谢老乡指点。能不能用上面那个黄色的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复合器件,里面一个X2电容和过压保护器件MOV。

感谢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乡指点。能不能用上面那个黄色的代替呢?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抗干扰的,有了装上一个,没有了拆掉一样用。

网友C:
安规电容,并在火零上的,可以用黄色的

网友:
快关上不是有电路图吗 看看就知道3是干啥的了。可能是接地吧 美标的喜利得会有接地。

网友D:
过滤市电杂波用的,有的话装一个,没有也无所谓,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规电容,并在火零上的,可以用黄色的

谢谢指点。。。。

网友:
安规电容可以到不用的开关电源里拆,你这种跨火线和零线的是x电容,宁愿不装也别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滤市电杂波用的,有的话装一个,没有也无所谓,一样好用

感谢指点,

网友:
功放里面有个力法0.15的铝箔冒烟了,买了几个。清华吴刚的电源里面的一个0.15裂了,10分钟左右发热漏电,漏电保护器脱扣,害我一顿好找,终于发现是这个音响电源插座里面的电容漏电,换上力法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