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春节前买了个投影仪,翻车了

楼主(2020-04-25):
就是下面这个二货,买之前号称质量制胜,专业厂家,二三百块的大玩具,坛里也经常出现,想想也就在这家下单了。

爆光下品牌:福满门
结果没用几次,就无法联WiFi了,号称专业专注的客服专家只会复位和恢复出厂设置
果断拆开看了一下,发现网络芯片一开机就烫手,下有拆机图。
只能付了邮费返厂,收到机器后问故障原英原因小二和客服互相推委,非常搞笑。
收到试机发现苹果手机投屏声音堵塞,无法听清,安卓就正常,
反馈客服,号称专业专注的客服专家反复要求复位和恢复出厂设置,就说操作不对,跟弱智似的,
经过反复追问,逼得没办法了,又说返厂还不承担邮费。这明显返修后没有完整测试死活不认。
来回这么运,多来几次邮费都够机器钱了,现在已经不理我了,找深水宝介入也完全不理人了。
下面放拆机图,不违规,有M币安慰下就更好了!

顶面,按键手感还行,反应不是太灵敏

侧面接口基本够用

镜头只能调焦和梯形失真,大小靠距离,四周和中央无法同时最清晰
亮度中央比四周亮一些,白天不遮光影象看不清

底面标签,不同套餐是靠QC PASS的小绿标签来区分的,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标签下没有螺丝,很容易拆,里面一目了然

盖子上一块小板

这一块是电源板

这是主板另一面

就是左上方焊在主板上的小板发烫严重,估计是烧了。

观赏结束,购买慎重,有没有M币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网友:
我也这款,买的是不带wifi蓝牙的最简款,希望楼主能拷贝出固件,并告知wifi模组型号。

这样我就能升级到这款了。

网友:
投影,最简单的解码电路都这样,可想清晰度有多糟糕,或者灯珠用料有多水

网友:
看投影仪镜头样子,有点像50毫米单反标头结构。品牌投影仪一般镜头比较复杂,有些高级的带一两倍小变焦,或者超广角定焦,反投结构等。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东东 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我当时入手后立马退掉了  亮度不足 分辨率极低  观看效果很差

网友:
看测试福满门在玩具级投影里都是最差的,不如优惠购120元的创芝。

网友:
买投影仪几百元的全新机根本不用考虑,即使分辨率不低也因为显像结构、光源、光路结构大打折扣,那些附加的功能更是噱头。

网友A:
看到这东西完全颠覆了对“投影仪”的已有概念。20多年前曾痴迷过一阵子,那时候画质稍微好点的成品机都是万元左右(相当于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工资),超出一般年轻工薪族的消费水平。爱好者只能玩玩二手机,不少电子期刊、网站还推出液晶屏+金属卤素灯的自制土炮套件,但能投出几十吋画面凑合看的套件也得小两千元啊。前期刚注意到优惠购里铺天盖地的百元极投影仪时,以为牛肉已经变成白菜了,真想着这么便宜的东西每个房间装一个好好享受起来。仔细一看产品介绍和买家评价,原来高大上的投影仪成了现在的这玩意儿。
不过看电子城里家商两用的正规投影仪,确实也比以前便宜太多了。但随着画质优良的平板电视尺寸越来越大,投影仪的优势确实不明显了,原来的家庭影院、电子游戏爱好者和各类球迷们就不必把投影仪作为唯一选择了。小尺寸视频终端,还是随便买个显示屏或平板电视吧,价格贵不了多少,但画质一般远胜玩具“投影仪”。

网友:
前几天也关注了投影机,不知道(光米m2)这个怎么样,想买一个玩玩~~~

网友:
本身安卓的东西技术寿命很短的,买这种集成了安卓盒子的投影仪,呵呵
干嘛不买纯粹的投影仪外置盒子呢?盒子不行了扔掉换新就成
就像乐视的电视机,早期的内置系统像癞蛤蟆一样濑在里面走不了,广告一堆开机都要几分钟,要改又要花精力。

网友:
我用的同屏器接投影机,显示正常不卡顿,也挺香的

网友:
还有一个松下302的投影仪,可惜不带高清口的,只有VGA口,好在亮度不错,看电影不错,而且灯泡才用了两百多小时,看来又扔一边吃灰先,或者在逼鱼卖了

网友:
这东西只能在暗室里看吧!污染眼睛,污染耳朵!

网友(2020-07-03):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东西完全颠覆了对“投影仪”的已有概念。20多年前曾痴迷过一阵子,那时候画质稍微好点的成品机都是万 ...

暴露年龄了哈

网友:
一直玩二手品牌的,不玩这种玩具级的。

网友B(2020-09-27):
我也买的这款,159元,感觉对得住价格了,带安卓系统的,可以直接下载APP,分辨率800*480,数了格子的。带安卓系统的就是加了单独一块类似网络机顶盒的板子,CPU是全志H2。用起来一直还蛮好,原来的斐讯T1都没接了

网友:
这种很明显是100%要翻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的这款,159元,感觉对得住价格了,带安卓系统的,可以直接下载APP,分辨率800*480,数了格子的。带 ...

简单粗暴
加块板子就是智能投影了

网友:
怎么翻车?就算翻车了也才一脚背深的水。看了个多月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