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貌似NB,实则shit的无线插排

楼主(2020-04-25):
这真的是一个无线插排,不是剪线的。
侧面还有一个奇怪的东东。

打开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接在零线上。

网友:
快恢复保险,跳了只要按一下就可以恢复,免去了更换保险的麻烦!!!

网友:
看起来就很SHIT,谁会在每个插座上写上宇宙,还请安全使用呢,哈哈哈

网友:
早期产品。内部连接都是如此。隐患多多

网友:
那个是过流的一个保险,当过流时,里面应该是双金属片吧,会弹开,这时候上面那个圆柱会弹出来。故障排除后,按下这个圆柱开关,重新恢复供电的。
这个保险不会自动恢复的,要手动操作

网友:
想法是好的,
设计和用料就狗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