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灯式电动车转把电压指示电路分析

楼主(2020-04-25):
看来看去,就这个栏目还比较合适,这个转把指示灯应该也算一种电压表吧。

首先参考这里--
拆个电动车调速转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19

有时间了就跑了跑电路,画出图来,分析一下参数。看照片说话吧。

先跑了电路,画了图(后边有数据分析)

上个帖子已经证明这个是48V的,兆信电源才30V

串接

所以,把这两个电源串接起来测试

从三个灯全亮开始降压测试
47.2V以上,绿黄红三个灯全亮,47.2V以下,绿灯熄灭,黄红还亮

接着降压,42.2V以下,绿黄灯熄灭,只有红灯亮

39V时红灯亮度大

31.9V时,红灯亮度明显减弱,但还能看到亮

30.3V以下三个灯全灭

下图一看就明白,不过多解释了

从数据上看,当黄灯熄灭时,一定要抓紧时间充电了,不然就伤到电池了。

谢谢关注!

网友:
控制器保护电压42v,根本不用等到42v以下,车就开不动了

网友:
真是够简单的

网友:
带载时电压下降更快!

网友:
至少用了431~

网友:
电动车用的基本都是便宜货

网友:
简单但巧妙的电源指示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