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个不到百元的众仪小表c1c2c4简单拆机测量

楼主(2020-04-25):
一直想要一个小巧携带方便的万用表以方便去维修出租房的电气线路,手上的表除了ut210e以外都觉得不是太方便,关键是工具箱太小不好携带大一点的表,况且也舍不得让我的210e干累活,于是搜索一番发现有淘宝客推广ZT98系列的小表,看了看觉得不是太好用,zt98不能测试大电流,能测大电流的都是4 50以上觉得性价比不是太好,突然看到有人说买98系列不如买C系列,c系列的功能比98系列的还多,于是对比参数后直接按坛友优惠购买的方法购买了27元多的c1带2副通用表笔,及25元多的C2,下单后发现这2个都没有电容功能,于是44元多再下单了C系列的最高配C4,所以以不到百元的价格入了3套众仪小表+2副表笔,个人感觉还是划算的,多个工作场境各放置一块小表就不用来回找表了。陆续到货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做个评测,就简单拆机看看,对比一下其他表的测量数据看看,可能也没有什么时间编辑说明图片情况了,各位就简单看看吧,,,,,,

这些小表到货后我直接换碳性电池已防止长期不用电池漏液,不过测了下这些小表不是太费电,Ⅴ档空载1.4ma左右,开背景灯2.9ma左右,关机0uA,应该不会有漏液情况发生。这几个表对比发现C4准确度比c1C2好一点,采样的康铜丝也比C1C2的好一点,主控的牛屎更大一点可能与C1C2不一样,可能价格贵的原因就在这里吧,,,,

此小表个人感觉大爱,小巧可爱

网友A:
你测个几十毫安的电流看看

网友B:
大手笔啊,你的表真多,大表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手笔啊,你的表真多,大表哥

楼主病了……

网友:
这个精度一般用用也够了

网友C: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网友:
我挂闲鱼的胜利宝工都卖不出去,现在表太便宜了,自动量程,防烧,才30左右一个哈哈哈鬼才买我的。。。。

网友:
这么多表妹

网友:
越往后越好啊,我现在那个102A不是挺好啊,反正集成度高能用就用吧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差一个c3啊

网友:
入了一个C1,大小很合适,随身携带还比较方便,原来用的UT33D+暂时放到后备箱备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个几十毫安的电流看看

有图片啊,12ma和50ma的

网友:
集完一个系列,是不是可以招唤神龙

网友D:
我的C1打到V和MV档,不接表笔,最后两位数会乱跳,请问你的表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主要看个人用法!像我,一个月都不见得用一回。有一个胜利vc81D就可以了说实话,我这个表陪我时间最长了。都2_3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C1打到V和MV档,不接表笔,最后两位数会乱跳,请问你的表有没有这种情况 ...

v档不会,mv档会,有底数正常,短接表笔应该就归0了,不归0就应该不正常,不过福禄克的除外,福禄克有些mv短接也不会归0,

网友:
出租房修电一支电笔搞定我专门给出租房装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v档不会,mv档会,有底数正常,短接表笔应该就归0了,不归0就应该不正常,不过福禄克的除外,福禄克有些m ...

刚才试了一下,短接表笔终于能清零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里面的看来还是C4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