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硬盘开卡失败,改2258xt双贴开卡成功

楼主(2020-04-25):
金泰克开卡总是卡check pretest,无奈,正好换上前几天买的2258xt.开卡成功,速度有点恶心!ce分布奇怪,能正常开卡,懒得试挑线

楼主:
再补一个2258xt+H27Q1T8QEM6R单贴!用q0526等多个版本开卡均失败,报错43,最后找到一个q0407a随便选的参数,轻松开卡成功!两块合照

网友:
你这个速度有点儿慢啊
我又快金泰克S300,2258XT的,也是这个存储,读480多,写300多啊

网友A:
CE分布没啥问题 只是你测速用的USB吧 正常SATA的2258XT可以有380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分布没啥问题 只是你测速用的USB吧 正常SATA的2258XT可以有380的读写

机器问题,一个老的机器,转接的3.0,用原生3.0usb,win10读写,410 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