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年的想法,今天离现实更进一步了。插座

楼主(2020-04-2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8824
二年前,老站的贴子。现在离现实又近一步了,正准备进行开模具。在开模具之前。还是想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下面开始发设计图。还望大家指正。感谢感谢。

楼主:
先发接线模块部分。

楼主:
先来张全家福吧。

下面我来着重介绍开发的初心。

1:市场上所有的插座,都带了一个插头,这个插头限制了整个插座只能负载2500W或者4000W。墙里面的线不管多粗,都白搭。
所以我打算直接把里面的线通过86盒。直接压到插座的铜片上面。
如下图

网友:
开模具就别想了,还要过一些基本项目测试,生产估计得万件起批,弄不好砸手里。实在想弄可以入手一台三维打印机,先打样一两件,装好需要的五金件等自己试效果。觉得没问题,好像有一种塑胶件小批量制作简易快速模具,可以生产几十件式样,有些要测试过墙至认挣。能回本很成功后才能开大批量生产用的模具。

楼主:
细节的东西,已经修改过,并打印好了手板。铜件部分也用线切割,手动做了几套铜件。经过论证了。这些设计图是没有经过处理的。90%的样式。
现主要是想听大伙的改进意见。毕竟这玩意,不成功,就成仁了。

网友A:
这个太烧钱,你可以先算成本,然后试试发起众筹项目,不过发起众筹前你需要先去注册一个公司,如果众筹失败的话公司就白注册了,没有现成公司当靠山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先尝试用塑料CNC几个初版出来测试。

想必市场不会好,因为没法做到很便宜,传统插线板加充电器的价格必定比你的便宜。

楼主:
先来张全家福

唉,不晓得能不通过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烧钱,你可以先算成本,然后试试发起众筹项目,不过发起众筹前你需要先去注册一个公司,如果众筹失败 ...

注册公司倒不用,我名下有二家公司,一家生产型企业,一家贸易型企业。
还是不要拿别人的钱去试水了,那样感觉是在坑别人。

楼主:
接上图说:
铜带规格:0.6MM的厚度*7MM宽度,铜带材质,磷青铜。在这里着重考虑弹性。紫铜的负载会大一点,但是紫铜价格贵,弹性非常差,所以不采用。
负载8000W的阻性负载。问题不大,感性负载会欠缺。

楼主:
现在说说投入问题。
家庭靠前期工厂的收入,基本实现财务自由,我说的财务自由是建立在不吸毒,不赌的前提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整个一套下来,预计直接投入在40W不到一点,亏的一分钱没有,也能接受。

关于性价比,通过一系列测算。单个插孔的材料成本在2块多一点。这里指的净材料成本。没有算其它费用,售价,每个插孔模块控制在3-4块钱。
USB的插孔在纠结要不要做,因为USB的线路板,普通的采购价在8.5元,5V 2.1A。快充的价格更高,但是这一块自己又没有核心竞争力。
现在纠结的产品结构,在这里发贴主要是兄弟们都是拆尽太多的产品。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网友:
这么漂亮的制图,不做出来浪费

网友B:
意义不大,

设想的痛点,
不同场景下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案了,
楼主这个没什么竞争力

网友:
usb模块  电量计量模块可以做成选配

网友C:
说实在的,楼主你这个的市场真的是没什么需求,我是做系统集成的,关于PDU基本上不够用就增加一个,而且都是固定在机柜上的,也没法扩展,如果可以横向扩展也许有点用(插在PDU的侧面),市场需求可能会有,但也不太大,看看往家用插排方向走吧,价格打下来,家用以86底盒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块扩展,要安全,防水,防水这个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这样对于装修后插座孔位不够用后期扩展有些作用,就看你这个价格能不能打得过插排了

网友D:
带开关的,开关放侧面好看点,突出一块开关,不谐调。家用没必要8000w,插到墙插上,家里布的线也受不了8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义不大,

设想的痛点,

您说的竞争力指的是价格,还是什么??

网友:
楼上说的电量计量模块,可以,坛友会喜欢。记号一下,等成品,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开关的,开关放侧面好看点,突出一块开关,不谐调。家用没必要8000w,插到墙插上,家里布的线也受不了800 ...

如果开关放上面的侧面,也要突出一块。因为开关的位置要留出来。如果放旁边。内部的三条铜带又加长了,成本上升不少。
所以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楼主你这个的市场真的是没什么需求,我是做系统集成的,关于PDU基本上不够用就增加一个,而且都 ...

这个针对的市场就是家用和办公,还有工厂。
我们就是做PDU的,PDU为什么会贵,就是因为量太少,实际材料成本如果是1块的话,必须卖2块左右,才能保住本。一个订单从投标,竞标…………到最后的收尾。周期太长。
做这种插座的初心就是一个模具通吃到底。说文一点,就是边际成本无限底。一次研发,长期受用,,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产品以前也有很多人做,为什么没有做出来。虽然总结了前人的缺点,但总觉得不够多,没有倾听消费者的意见。

网友:
看不懂设计原理,但是冲楼主这份精神也支持,毕竟干点事情也不能全部为了赚钱,人总要有点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