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蜂窝瓷晶内胆电饭煲!

楼主(2020-04-25):
拆修美的蜂窝瓷晶内胆电饭煲!
显示屏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开拆 ,

感温部分

发热丝

控制板

这里有个可以顶动的装置,又不是压力煲。。。

控制板背面

变压器 。

保险

拔下显示屏排线 ,用刷子扫扫 。

继电器

这里有可控硅控制 。

拆开这里,有向上的线,看来里面有感温探头。

看来控制芯片在显示板上,这个不好拆 。
只有把各个插头清理一下,重新插上。

组装上 ,经过测试,嗯? 故障消失了。

额 ,竟然修好了 。
感谢坛友们欣赏 ,感谢朋友们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居然修好了

网友:
竟然修好了。加分。

网友:
电源板与按键板的排线那12V引脚看颜色好像氧化了,估计是插拨下于是就正常了吧。

网友:
就是这么优秀

网友:
这种抽风症状有时候排查起来很是蛋疼

网友:
就像黑白电视一样,不出人的时候打打就好了

网友:
来一锅佳丽三千

网友(2020-06-11):
不错,自己动手,手到病除。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网友:
插接件太多接触不良就多,重新插拔所有插接件也是排除故障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