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见过这样的接口吗?

楼主(2020-04-25):
自己有一个ipod classic 坏了 拆机看了下硬盘坏了拆开看下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硬盘
什么接口
请大神指教

谢谢大神

网友:
cf卡接口一样的

网友:
就是cf接口

网友:
你们这些老东西

网友A:
我去买CF卡 人家说这个不是CF接口···CF接口很多种类型?

网友:
这个是老IDE硬盘接口吧,东芝的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买CF卡 人家说这个不是CF接口···CF接口很多种类型?

就是cf接口,以前用cf卡直接替换用的

网友:
就是CF口,只不过CF硬盘两边没有槽,CF卡2边有定位槽,CF卡可以直接用在IPC上,反之CF硬盘不能直接用于CF卡读卡器

网友:
微硬盘,和CF 接口定义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cf接口,以前用cf卡直接替换用的

大神 是不是我买一个CF卡就可以放到这个ipod 里面了?

网友:
CF卡拆了外壳就可以插上去了!!!其实CF和IDE是一样的协议,只是接口定义上稍微有点出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是不是我买一个CF卡就可以放到这个ipod 里面了?

是的,买个品质好点的cf卡就可以直接用了,不过好像要连接itunes初始化还是怎么弄的了,可以百度下具体操作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iPod classic,这是iPod4代。classic是彩屏的,铝制+不锈钢外壳,而且我拆过一个改过硬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6318,还拆过5代的video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30958

这个接口专业名字的话,叫IDE1.8 或者1.8—IDE ,和CF卡用的接口一样,都是50PIN的,但部分针脚的定义略有差别,iPod3代4代我都尝试过 直接在原机排线上插CF卡,没办法使用的,(能直接插CF卡的就只有iPod mini)4代改CF卡还需要一张CF转1.8的转接板,这个转接板大概8元,CF卡的话133X的就够了,太好的那种高速的不一定能识别。已经有坛友改装成功的案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6834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iPod classic,这是iPod4代。classic是彩屏的,铝制+不锈钢外壳,而且我拆过一个改过硬盘http: ...

牛b!!!感谢大神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牛b!!!感谢大神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你好  是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是iPod classic,这是iPod4代。classic是彩屏的,铝制+不锈钢外壳,而且我拆过一个改过硬盘http: ...

CF卡好贵 ,有没有TF转的  家里好多TF卡  ,TF卡应该比自带的 东芝硬盘快吧  o(╥﹏╥)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5.3a0514518Ohet7&id=538820461422&ns=1&abbucket=20 ...

是的。忘了说了,IPOD的硬盘必须要设定到主盘(master)模式才能使用,转接板上那个跳线开关就是设置硬盘主从关系的,所以不要拔下来,把CF卡插在转接板上,再连接IPOD就可以了
链接里这种转接板我没买过,不知道实际情况,如果装上去跳线那有点高,和IPOD的主板外壳干涉了,你可以连针脚一起焊下来,那两个针针脚的焊盘位一坨锡短接,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忘了说了,IPOD的硬盘必须要设定到主盘(master)模式才能使用,转接板上那个跳线开关就是设置硬盘 ...

是不是只可以CF转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F卡好贵 ,有没有TF转的  家里好多TF卡  ,TF卡应该比自带的 东芝硬盘快吧  o(╥﹏╥)o ...

问题是没有TF卡转IED1.8的转接板卖.....
倒是有TF卡转CF卡的卡套,要是便宜这么一层套一层试试还行,不过那个卡套可并不便宜,而且只支持SDHC的标准的TF卡,光卡套都够你在闲鱼去收一张二手的133X的16G CF卡了,明显更不划算,最关键的是TF卡和iPod 4代的兼容性好不好还未知....毕竟两者完全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没有TF卡转IED1.8的转接板卖.....
倒是有TF卡转CF卡的卡套,要是便宜这么一层套一层试试还行,不过 ...

老铁 你对这个研究好深哦  我家里还有2个 classic  不知道能不能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