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j1800套装

楼主(2020-04-25):
j1800套装
接电源反了,现在不能启动了,内存4g1600   硬盘64g,便宜给有能力的坛友150包邮
单要内存60  硬盘60不包邮  主板坏的都要卖40啊

网友A:
换主电源芯片,如果有保险换保险就行,有HDMI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电源芯片,如果有保险换保险就行,有HDMI就好了

不会啊 主电源芯片是那个?
保险好像没有,接电源鼠标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B:
我的D525通了一下19V,也不亮了。。。

网友:
还是工控板好,有防反接的

网友C:
只要主板和硬盘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主板和硬盘多少钱啊?

坛友麻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D525通了一下19V,也不亮了。。。

我是查电的时候把电笔插反了,接地插到红口了,不启动才发现,晕哦

网友:
你这个板子和我一摸一样啊,包括内存和硬盘

网友:
怎么交易呢

楼主:
闲鱼可以

网友:
排队要单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D525通了一下19V,也不亮了。。。

我的1037U 接了下19V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再接12V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1037U 接了下19V不亮了,拆开看了一下,再接12V又正常了

我试试去。。。主要是有一个坦豆短路了,我拆了,然后测量正负极,还是短路的状态。

网友:
我是拆开看没什么硬伤,接电正常的。
你的电容都爆掉了,估计悬

楼主:
要要的就具体说   坛友可以有惊喜

楼主:
看来是个高手
有其他喜欢爱好吗?我有些东西可以免费送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