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平板手机(SAMSUNG SM-T211)电池激活成功记

楼主(2020-04-25):
                      三星平板手机(SAMSUNG  SM-T211)电池激活成功记
       单位一位门卫的三星平板手机(SAMSUNG  SM-T211)放置时间太长,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了,叫我帮他拆开换电池。第一次拆这种触摸屏手机,生怕弄不好连机都搞坏了。于是找了几个拆手机视频看看,才小心翼翼的开拆。还好,没有其他损伤就拆开了。
       习惯动作,拆开了就用万用表测下电池电压,显示为0伏。难怪,这就是所谓的电池“饿死”了吧。正想拆下电池给门卫叫他按型号购买时,突然想到,早日我拆下笔记本电脑的那几个三洋18650锂电池,也是0伏电压,最后可以激活使用。于是,我用一节18650电池给平板手机电池充电,大约十几秒吧,测到手机电池有两点多伏电压了,便接回手机插座,插上充电器充电。几秒后,手机有个轻微的震动,随后屏幕出现一个电池正在充电的图案。几小时后,充电图案显示电量100%。按开机键,启动正常。哈哈, 看来这个电池激活成功了。

借用网上图片 当时忘记拍照片

   谢谢各位围观!!!

楼主:
玫瑰余香 朋友您真敏捷,我刚按下发送,你就上来了。
欢迎您的大驾光临!
谢谢您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啊!!!

网友A:
其实就是输出电压过低,保护电路保护了,你用5V的电源充几分钟就强制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输出电压过低,保护电路保护了,你用5V的电源充几分钟就强制激活了。。。。 ...

说得很对。电压太低,电池里的保护电路动作,所以测到的是0V。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网友B:
我的P1000也是放一段时间就走电开不了机,必须拆机冲电池,郁闷

网友C:
如果饿的时间太长,哪怕是激活,容量也会减少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1000也是放一段时间就走电开不了机,必须拆机冲电池,郁闷

拆拆也好,至少激活后记得经常用下,下次就很久不用拆了。不过,拆的时候要小心!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饿的时间太长,哪怕是激活,容量也会减少很大。

你说得很对!容量应该是会减少的。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欢迎 睦版 大驾光临关注我的小帖!
谢谢您的M币!!!

楼主:
欢迎 1604066166 朋友的光临!

谢谢你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

楼主:
欢迎 jsycwnw  大驾光临!

谢谢您 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 !!!

楼主:
欢迎 zhuqing-1920  大驾光临!

谢谢您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

楼主:
欢迎 moontree  大驾光临!
谢谢您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

网友D:
撑着了 饿着了都不好受。电池如人也

网友E:
刚好我姐也有一台一样的,也像你这样,放太长时间没开,充不进电,后来,不知咋地,充着充着,就又能开机,啥都没弄过,真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撑着了 饿着了都不好受。电池如人也

好精彩的回复。 谢谢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我姐也有一台一样的,也像你这样,放太长时间没开,充不进电,后来,不知咋地,充着充着,就又能开机, ...

如果真有这种充电也充不进的话,记得拆开激活一下。  谢谢关注和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有这种充电也充不进的话,记得拆开激活一下。  谢谢关注和回复。

好的,先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很对。电压太低,电池里的保护电路动作,所以测到的是0V。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

请问三星电池的性能和衰减怎么样?

楼主:
欢迎 鲍老兄(baoshizhi)大驾光临!
好像老兄发帖少了,是不是很忙?
谢谢您 的M币鼓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