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上低音炮后无声

楼主(2020-04-25):
最近入手了个二手小车,原车车载有问题,于是狠心换了个安卓智能导航,现在发现每次上车播放音乐都没有声音,需要重新插拔低音炮的插头才会出声
安卓智能导和原车载都不带莲花头输出,低音炮线是搭前音响的线入声,一开始怀疑是低音炮问题,淘换了炮芯问题依旧

网友A:
上个图不好吗?好东西欣赏也好。媳妇漂亮只躺床上没大用。

网友B:
音频线串隔直电容4.7u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不好吗?好东西欣赏也好。媳妇漂亮只躺床上没大用。

什么意思?不知道该上哪部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线串隔直电容4.7uf左右

四根线都要加?这是相当于做个高音转低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原车机的时候不用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根线都要加?这是相当于做个高音转低音?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原车机的时候不用加呢? ...

你是不是低音炮那边是低电平rca插口 然后你没有用高转低直接把线接喇叭线上面了? 在正极也就是中间那根线串隔直电容 两个声道个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低音炮那边是低电平rca插口 然后你没有用高转低直接把线接喇叭线上面了? 在正极也就是中间那根 ...

这个是不是低电平怎么看?买的是淘宝上的便宜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低电平怎么看?买的是淘宝上的便宜货

你找修车的吧 没有电子基础解释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修车的吧 没有电子基础解释不明白

找修车看过,直接说是炮坏,然后叫换个,要五六百

之前原车机时候就好的,换个导航突然就坏了?怎么感觉都像是被忽悠来宰,自己出钱,让家里人开车去修,真拿我钱不当钱,花的不心疼,导航接线的时候就乱七八糟,回来还得自己重新接线和走线,这次想着自己瞎搞搞算了,顺便学习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修车看过,直接说是炮坏,然后叫换个,要五六百

之前原车机时候就好的,换个导航突然就坏了?怎 ...

那你买一套高转低一套线就ok了

网友(2020-09-15):
安卓导航应该有RCA音频输出的

网友C:
低音炮没声 车门有没有声? 车门到低音炮应该有个高转低的转换器  你还是检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2021-03-03):
引用 网友C:
低音炮没声 车门有没有声? 车门到低音炮应该有个高转低的转换器  你还是检查一下接线吧     ...

AC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