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闪屏居然与硬盘有关系

楼主(2020-04-25):
屏经常不经意的闪一下,今天发现问题在硬盘,困扰大半年,

我有三个台式机,这块硬盘,放那台都会闪不经意的闪一下,奇怪。

网友A:
什么样的闪一下?我这台是偶尔卡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硬盘问题

网友B:
关了缓存和闪么?

网友C:
我内存不足, INTEL 核显 还在屏幕右侧一个位置渲染显示错误呢
win10 4g 内存 开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闪一下?我这台是偶尔卡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硬盘问题

可能硬盘主控IC虚焊,用手按了几下暂时不闪了。
你这个换数据线可能可以搞定,内寸条金手指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内存不足, INTEL 核显 还在屏幕右侧一个位置渲染显示错误呢
win10 4g 内存 开多了
...

加显卡比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缓存和闪么?

硬盘以为报废呢,按几下重新服役。

网友D:
那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了吧,输出功率不够读写就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的电源有问题了吧,输出功率不够读写就闪屏。

不是电源问题,

我这日立硬盘IC是外露的,正准备装个系统当应急盘用,里面有个7G多的隐藏分区,在XP安装盘是删不掉的,PQ也不行,我用WIN7安装盘,居然能删,OK,重新分区上XP,开始还闪,硬盘在机外,我就摸着那个IC发热,按着,安装好不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显卡比教好。

单位机器,我原来是把我16接上 都正常
换回原来4g 网页处文档 pdf 开多了,就会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机器,我原来是把我16接上 都正常
换回原来4g 网页处文档 pdf 开多了,就会异常
...

如有品牌内存多试试呗,硬盘有的话也换换,虚拟内存靠硬盘。
我这机器闪屏,开始怀疑北桥虚焊,主板势必报废,没曾想硬盘出问题,有个很多脚的方块IC最热,应该虚焊了,救回一块日立,挺高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有品牌内存多试试呗,硬盘有的话也换换,虚拟内存靠硬盘。
我这机器闪屏,开始怀疑北桥虚焊,主板势必 ...

不用折腾。已经断定完成,核显会用内存做显存,所以。
当然强制内存不足,就会发生 一个色块花屏。并且 显卡掉驱动
所以只要程序不溢出。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