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太阳能摆件~转经筒

楼主(2020-04-25):
车上摆的太阳能转轮,转了四五年了,最近开始不会转了,拆开看看。

已经被岁月褪去了原本金灿灿的外衣

里边简单的很,一组齿轮,一个板子

应该是电磁感应吧

这个齿轮上有四壳磁铁
测太阳能板电压0.5v,磁感线圈的两条线电压0.2v,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转,不会玩了,哪位懂行指点指点。

网友A:
一般是齿轮进灰阻力变大,没铁芯的永磁电机力量很小,先清理下试试,再不行估计是三极管电路故障和齿轮磨损等。类似楼主的车载装饰品,我以前也见过,以为是霍尔电路加弹簧,或者换相芯片电路有程序等。实际是三极管检测反电动势,触发线圈产生电流换相,可能需要用手任意方向转动起来,然后通过一个齿轮限位槽回弹,实现正反转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齿轮进灰阻力变大,没铁芯的永磁电机力量很小,先清理下试试,再不行估计是三极管电路故障和齿轮磨损 ...

应该不是齿轮的问题,用手转动阻力不大,感觉是三极管的问题,因为长期暴晒,线路板有些融化的痕迹

网友:
电压低了点?

楼主(2020-05-31):
一个945三极管坏了,换了一个8050上去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