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FX-77 排线如何拆

楼主(2020-04-25):
去年开始拆SONY FX-77,装了皮带还是不转,有人指点说是齿轮有问题,坏了,现在动了心思打算3D打印一个,
要拆开上边的电路板,有一个排线不知如何拆,请指点

网友:
棕色卡口超你身边方向拉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好弄多了,爱华啥的好多机子都十几个焊点,拆到想死,我都放弃了。

网友:
先松掉锁扣

网友(2020-11-20):
这种有座的很好拆,有个卡扣拨出来就行,用镊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