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角阀也换芯,惊现铝阀芯

楼主(2020-04-25):
某年某月某日,大概是3块以下包邮的全铜角阀,外壳确实是铜的,当时里面也没细看,今天本来想换个角阀,无意中看了下阀心,发现颜色不对,拆开一看,原来换成铝的了

原来的阀芯滴水,是因为扭子的垫圈磨完了,下图上面那个是原来用的铜扭子,白色的那个是垫圈,别小看了,就靠它压紧下面进水口的密封圈才不会滴漏,90%的滴漏都是和它有关,除非水质差,否则陶瓷芯几十年都不会磨损。

得,把垫圈移过去装上就好了,打完收工。

网友A:
你确定是铝芯,不是锌合金的?一般都是锌合金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铝芯,不是锌合金的?一般都是锌合金来做的

锌合金比较重,这个很轻像塑料一样

网友:
涉及水电气的产品,一定要把好质量关

网友B:
不懂别乱说,那是锌合金,比铝便宜的。

网友:
怎么不用304不锈钢的

网友C:
只要不是锌合金都好,锌合金就是坑人的东西。

网友D:
不然怎么说无商不奸,那些品牌电磁炉打死了都要用铝线盘,品牌已经没有维护品牌的企业思想,卖这么贵也敢铝换铜就省几元钱?整个电磁炉行业都带烂了,当然市场太宽松了为搞活经济也不能损害百姓利益吧。

网友E:
klop小号又来秀智商了!锌合金认的吗?还铝

网友F:
锌合金铝合金都会绣,还软易碎

网友G:
铝合金比锌合金更不耐腐蚀,铝泡水中一般坚持不到几个月,而且一黄铜在一起有原电池反应被腐蚀得更快,价格也不便宜到哪去,所以是锌合金的可能性更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说,那是锌合金,比铝便宜的。

请问你是怎么证明这个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lop小号又来秀智商了!锌合金认的吗?还铝

请问你是怎么猜出来这个是锌合金的?远程意淫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铝芯,不是锌合金的?一般都是锌合金来做的

首先要分清楚是做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用什么材料。锌合金的优点,重、方便成形、好镀铬,所以锌合金一般是用来做主体,做出来产品份量重,镀铬后外观也漂亮。而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廉价阀芯,需要份量吗?需要漂亮吗?都不需要。所以可以看出这个阀芯其实做得很粗糙,甚至那下面放瓷芯的圆口都不是圆的,这个阀芯整体拿在手上感觉就和两只中性笔差不多,锌合金会是这么轻吗?百度可知锌合金密度大概是6.5克/立方厘米,相近的铁的密度大概是7.8,铝的密度是2.7左右,一般的塑料是2克以下,拿2只铁的中性笔和塑料的中性笔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这个只有可能是铝合金,当然,是很差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锌合金都好,锌合金就是坑人的东西。

这可能是商家为刷销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然怎么说无商不奸,那些品牌电磁炉打死了都要用铝线盘,品牌已经没有维护品牌的企业思想,卖这么贵也敢铝 ...

不要上岗上线,这个拆零件也可以的,毕竟非常便宜,实在想用,自己换个铜阀芯就行了,这个外壳还是真正的黄铜的,光这个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锌合金铝合金都会绣,还软易碎

很多电动工具都是铝壳,用很多年都不坏,当然,这个可能泡水里会坏得快,但是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合金比锌合金更不耐腐蚀,铝泡水中一般坚持不到几个月,而且一黄铜在一起有原电池反应被腐蚀得更快,价格 ...

对于非常便宜的商品,买之前就有心理预期,并不指望能用多久,都是临时用一下,比如很多工地上的工人买插板,只要便宜的,不要好的,一个工地用完就丢,你跟他们说一百多的TCL插板多和好,铜片多么厚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就是合理。
锌合金密度6.5左右,铝2.7左右,重量超过2倍的差别,光凭手感就可以判断是铝合金,当然,也可能是钛合金,换成是你,你觉得哪种可能性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猜出来这个是锌合金的?远程意淫大法?

既然和塑料一样轻,你见过铜和塑料一样轻吗?还被你当铜买回来,你说你是不是个sx?铝镀铜有原电池反应能用来做角阀吗?你说你是不是sx里的sx?水会腐蚀铝,还会有比你sx的拿去做角阀?所以说klop你只适合做无脑的半块,技术区你的智商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和塑料一样轻,你见过铜和塑料一样轻吗?还被你当铜买回来,你说你是不是个sx?铝镀铜有原电池反应 ...

早就建议你去莆田看眼疾,你就是不听,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