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铅酸电瓶给汽车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2020-04-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样充电能不能行?12V的电池。两串两并。经过一个降压模块。25V降压到15V。

楼主:
现在充到13.9了

网友:
可以啊,慢慢充,和我整的那个差不多,日常补充一下电量可以的。

网友A:
让我想想,楼主用四节电瓶车电池当电源,给汽车电瓶充电,可以的哈哈,就是效率不咋高,估计是因为车库不方便接电?

网友B:
我都看到地上插座了,咋不使用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想想,楼主用四节电瓶车电池当电源,给汽车电瓶充电,可以的哈哈,就是效率不咋高,估计是因为车库不方 ...

买了个15v3安的电源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看到地上插座了,咋不使用220v?

买的电源不行啊

网友(2021-02-03):
没看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