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论坛爆款拆机:19元超值VAVOFO台灯、免布线无线双控开关等,附购买链接

楼主(2020-04-25):
19元VAVOFO台灯,拆解后整体感觉太超值了,直接又下单了一个,简直是买到赚到。
外观:

短按触摸点是开关,长按触摸点是无极调光:

折叠起来:

打开底板:

配重金属棒:

电路板,做工不错: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25

19.9的洪剑18650锂电风扇,直径17-18厘米,三档速度,蓝光指示灯,使用18650锂电池,电池仓设计,内部空间大,可改3电池,电路板做工不错,目测带电池保护,4054充电

出风角度可调:

拆下面罩:

电机:

扇叶是有韧性的透明塑料:

底部标签:

标签下面是电池盒:

紫皮无标18650电池:

内部空间大:

电路板正面,目测带保护,主芯片无丝印:

电路板背面,有4054芯片:

只有39块钱,之前huigu的想法,申宏这款500倍USB显微镜,应该就是个玩具,别说显微镜,效果能比上大点的放大镜就不错了。
事实证明,从效果看,这不折不扣是显微镜级的,500倍不好说,100倍以上一点问题没有。
从拆机到测试,看图吧

包装和内容物,主体、支架、说明书、光盘(软件可以从网上下)、测试卡:

主体:

卡在支架上,红色是截图按钮:

调焦轴:

照明亮度调节按钮:

一圈LED照明:

这是测试卡片,下面一些测试就仔细看看这个测试卡片:

注意左边黑色方格,准确说是网格,0.1mm*0.1mm网格组成的方块,肉眼看上去就是黑色方块:

镜子下面的网格(屏幕照片):

软件里的截图:

再看卡片上的0.1毫米刻度:

拍的屏幕照片:

软件里的截图:

顺带看了一下钢尺上的刻度槽:

大家喜闻乐见的人民币:

镜头下面根本看不出人民币了,太微观了,都是细节:

下面蓝色是人民币号码数字:

花纹里隐藏的“RMB”字样:

29元视贝新国标3*USB智能充电插排,经过简单拆测,huigu感觉视贝这款插排是个正经东西,买了不亏。
看图说话,打开盒子:

开关这头还有个小曲线:

正面看下:

背面:

安全门:

表面细节和做工:

插头:

3*1平方入线:

整体形状:

开拆,底板上四颗螺丝固定,值得注意的是螺丝洞的密封,用的软胶塞,而不是常见的不干胶贴,我更喜欢这种胶塞方式,可以反复无损拔插:

除了螺丝,插排整体还有一圈卡扣,小心撬开卡扣,看到第一眼:

底盖设计也很复杂,四周一圈卡扣:

铜片,带冲压加强筋,两头还有冲压字迹:

铜片厚度还是可以的,后面有卡尺测量:

凹凸加强筋:

铜片宽度,大约3.65mm:

铜片厚度,测量时候避开了加强筋的起伏,选取2处平整位置进行测量,结果都在0.65mm左右,这样算下来,铜片截面积大致在2.3-2.4平方毫米:

入线和铜片采用过孔焊接方式,更牢固:

为了验证一下入线线径,huigu把这条零线先从铜片上焊下来:

剪掉一节,看下线芯:

剥出一段线芯,对照卡尺上的刻度,大致比划一下,可以目测线芯1平方应该是稳的:

重新焊回去:

视贝的模具细节很多,看到下图线旁边的固定凹槽了吗:

凹槽是配合盖子固定入线的,把线放入凹槽,扣上底盖之后,线就被固定在凹槽里,不会乱动了:

再USB电路部分,这是背面,黑色电路板,大量贴片元件,两颗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一个整流桥,一个USB识别芯片:

电路板正面:布局整洁,有保险、安规电容、电感,输入两颗400v高压电容并联,输出一颗电解电容一颗固态电容并联:

保险和安规电容,指示灯的脚上穿着绝缘盔甲:

输入两颗400v15uf绿宝石电解电容,绝对足额,(一般大厂电源,主电容容量普遍在功率*2左右,这款5V3A功率15W,主电容容量30uf,足额大厂标准)

输出滤波电容两颗,一颗10V1000uf绿宝石电解电容,一颗绿宝石BC系列6.3V 560uf固态电容:

进行输出测试,空载5.275V:

用电子负载,1A时电压5.235V:

2A电流时电压仍然保持5.235V:

2.4A时电压5.243V,居然有小幅上升:

3A电流时电压5.178V:

单口极限正常输出电流3.3A,这时电压5.162V,输出功率17W:

实测充手机,手机电量55%,充电速度保持在5V2A左右:

给蜂语充电宝充电,充电宝当前电量74%,速度稳定在5V 2.6A-2.7A左右:

总评:做工用料都很实在,不论外观、入线、铜片、USB电路,都很扎实,在29元价位,huigu认为很难找到敌手。

59元特安斯801C万用表到手小拆小试,硬封芯片,真有效值真4位9999显示
普及一下1999显示、9999显示:1999显示等不能显示全部4位数字,都被称为3位半表,比如9V电池电压9.175V,普通3位半万用表只能显示电压为9.16V,在9999真4位显示的万用表可以显示3位小数精度9.175V。三位半表便宜,真4位表或者四位半表就贵了
801C正面:

角上有标志,大爱的9999真4位显示:

屏幕上膜还没揭掉,后面开始测试的时候就把膜揭了:

档位和按钮,手感不错:

背面:

侧面:

顶部LED照明灯和NCV感应天线:

小灯亮度一般,不过用得上的时候还是停管用:

表笔卡在背面槽里,不乱:

拆机之前先简单试用一下,感受一下4位表9999显示,一个5V电源:

电阻:

还是电阻:

电容:

NCV感应电测量,距离大约30公分左右开始闪灯鸣响,距离越近闪烁和声音的频率越高,一共4档:

靠很近的时候4挡全开,蜂鸣和闪灯连续不断:

试一下二极管档测量LED灯珠,没点亮的时候:

正常点亮:

准备开拆,先剥下外面一层红色软胶保护套:

打开背面4颗螺丝,就分开了,两节7号电池的电池仓,是用卡簧顶在电路板触点上的:

电池仓卡簧和电路板触点:

整体正面看一下,硬封芯片好评,元件规整,做工不错:

下面一些细节图:

硬封芯片上丝印特安斯自己的标志:

免布线无线双控开关,也简单说一下,懒人必备,花小钱得大方便,这东西作用很强大:比如原来只有一个墙壁开关控制灯具或电器,可以在不用重新走线的情况下,用这个很方便地额外增加一个可以随意放置的移动开关,变成双控,更妙的是这个移动开关也是墙壁开关的样子,可以贴在墙上,也可以放在桌面、床头等等,且支持单开、双开、多开,超级方便。

外观,一个替换原来墙壁开关的主开关,一个可移动的随意贴双控开关:

背面,右边是主开关,左边是随意贴开关:

附件包,双面贴和电池、主开关用的螺丝,还额外送了一个安规电容,作用是并在灯里解决关灯后灯珠仍然微亮的问题:

打开随意贴开关,主要是发射开关信号:

主开关背面,只接火线一进一出就可以:

主开关正面,正面元件很少,主要是一个按钮开关:

主要元件都在电路板背面:

钢盾6倍速28件S2棘轮螺丝刀套装64,开始没太明白6倍速是啥意思,后来仔细看了下页面介绍和视频,原来这个棘轮螺丝刀,不论手柄正反转都是拧螺丝,不用回退蓄力,比如咱们之前用的普通棘轮螺丝刀或者棘轮扳手,只能往一个方向拧是用力,反向转动手柄时是不拧螺丝的,而这款不论左右拧手柄,批头全都是在拧螺丝,这效率提升就不止一倍了。

套装采用硬卡塑封,顺便说一下,凡是敢用这种包装的,都不会是小牌子,因为这种包装除了成本高,还杜绝了经销商二次封装的可能,拆了之后是还原不了的,其他类似薄膜塑封经销商还可以用风枪吹上,这个可不行。
收到快递,取出这个套装的时候,huigu非常意外,因为这个螺丝刀比huigu之前用过的棘轮螺丝刀大太多了,可以说一个顶普通棘轮螺丝刀两三个:

拿在手里沉甸甸,正面包装内有盒装螺丝组套和棘轮手柄:

和手比较一下大小,气场十足的工具:

背面是附送的工具腰包:

剪开塑卡,取出这三大件:

螺丝组套,套筒材质是CRV,批头材质是S2:

批头:

形状很规整:

最主要的棘轮螺丝刀主体:

都放到工具包里试一下:

钢盾的标:

背面可以穿在腰带上,也有钢扣可以卡在腰带上:

细节:

中间这一段带花纹的最重要,带上花纹是为了握住不打滑:

普通棘轮螺丝刀调整正反方向是转动,这个是上下拉动最上一节:

实现正反转全能拧螺丝的正确姿势,握住带花纹的一段,再转动手柄拧螺丝,这样手柄向两个方向转动,螺丝都往同一个方向转:

兼容标准6.35毫米批头,之前屯的第三方批头都可以用:

换上加长批头:

手柄尾端可以拧开,盛放常用批头: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300

补充内容 (2020-5-11 10:47):
如果优惠过期或者连接失效,可以点击huigu头像,看下huigu最新帖子

网友:
整体感觉太超值了

网友:
整体感觉太超值

网友:
拆解后整体感觉太超值了,直接又下单了一个,简直是买到赚到

网友:
台灯超值    遥控开关也不错

网友:
[照明] 优惠购拆机:19元超值VAVOFO台灯、免布线无线双控开

网友:
这个台灯不错啊,做工可以,电池容量很大

网友:
19元VAVOFO台灯

网友:
支持led灯泡不

网友:
19元超值VAVOFO台灯

网友:
应该像免焊接充电宝套件那样,做成6到8节锂电芯好些。

网友:
感谢楼主给我家省好多钱。

网友:
简直是买到赚到。

网友:
解后整体感觉太超值了

网友:
[照明] 优惠购拆机:19元超值VAVOFO台灯、免布线无线双控开关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啊

网友:
19元超值VAVOFO台灯买了蓝色的

网友:
看来又得破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