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关在机房的通信设备出来见见光,带你一波,多图

楼主(2020-04-25):
从2G到4G摆出来溜溜。。。

2G 基站两台,上面是射频模块,当年一块20万的价,
底下是基带BBU,都是现网的设备。
射频划块上的大接口出馈线接到铁塔上的天线
BBU上光纤或是2m线上传输到BSC.

3G 基站,这个是TD-SCDMA的,应该是基带部分
3G大都是分布式基站了,射频都拉上塔了。
载频板上的光纤口接3G的射频单元,再到天线。
主控板上的光纤接到RNC,基站控制器。

这个就是3G的RNC了。一堆光口挂基站

RNC大图

3G核心网

其实就是样子奇怪点的电脑,各块板分配不同的功能

拆出来看看,双硬盘,两条4G内存。其它不认识

硬盘从外面也能更换,方便维护。

其它板子看一看

两来一块

4G RRU射频部分和天线。没错4G就是这么小。
后面的RRU直接拉光纤到4G的BBU基带部分。

5G基站AAU,电信用的华为的,联通不用说中兴的。
华为的直流电源模块在底下,中兴的挂到上面了。

AAU相当于上图4G的那个RRU和天线集成到一起,
直接拉光纤到5G的BBU.

4G和5G的BBU,上面的是4G的,当然也支持2G 3G
下面是5G的,比4G的大不少。

打完收工,下一波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来。

网友:
中兴的交换机命令都怪怪的,没有华为、H3C的熟悉,也没有思科的教程满天飞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儿投资是不是过热了。 全国几百万基站隔几年统统换个遍,是不是有点过于浪费?上回收站看看全都是三巨头淘汰下来的大机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儿投资是不是过热了。 全国几百万基站隔几年统统换个遍,是不是有点过于浪费?上回收站看看全 ...

可以把电路板炼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儿投资是不是过热了。 全国几百万基站隔几年统统换个遍,是不是有点过于浪费?上回收站看看全 ...

技术和需求发展太快了。

网友B:
既然采用了RRU光纤拉远形式,为什么没有普遍的把BBU设备集中放置在机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采用了RRU光纤拉远形式,为什么没有普遍的把BBU设备集中放置在机房

有啊,5G很多就是这样的,比如小区商城覆盖,都是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啊,5G很多就是这样的,比如小区商城覆盖,都是这么做

我是说普遍采用,比如一个县城的基带都集中到一个机房

网友:
这个框从上至下分别是4U的SDR8200,6U的叫做SDR8300,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插的板子分别是电源板PM3,风扇板/监控板SA3,光交换板fs3/fs5a,时钟板CC16。3G/4G时代的发货主力。也有5G的验证项目板,BPQ*
下面的框叫ITRAN V9200,同样的分别是Vbpc5,这个板子功能性极强,3g/4g/5g都有,通用性基带板,看软件不同可以支持不同的业务。下面电源板叫做vpdc*,主控板是vswc1。
这两套框从架构到拓扑实现区别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玩意儿投资是不是过热了。 全国几百万基站隔几年统统换个遍,是不是有点过于浪费?上回收站看看全 ...

机个机柜大的小的做工太好了。。后悔没收几个,,好多还是防水的。

网友:
电讯主要设备基本都在这里看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20-05-29):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普遍采用,比如一个县城的基带都集中到一个机房

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都不好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从传呼台做到2009年结束,之后在也不去这些机房了,可能是心理作用,只要进入机房,脑袋立刻重二斤半

网友(2020-06-28):
估计5g也是短命鬼,辐射范围少,基站自然要增多,成本要增高。那怎么做,人多的地方投放5g. 如城市中心,乡下就不要想了,还是用4g信号。

网友:
楼主去中兴培训了吧,看上去像是中兴的展示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都不好吧

感觉上,那么弄容易出大事故吧,虽然不懂

网友(2020-10-16):
2G已经成为历史了,全国都停了,以后下来的机子得哗哗的拆